[播放] 强拆一棒子音乐播放器 艾利和iHP-120并更换硬盘

楼主(2025-02-07):
一直正常使用 音质嘛 能俘获不少人的耳朵 确实很不错 但突然毫无征兆的没歌曲了 一首都没有的那种

正面就这德行 几年前我强拆过 那次是更换的hold开关

这货最大的缺点是外壳的喷涂很容易氧化 超级丑 SO干脆再贴一层皮

接口 自上往下为耳机口 线控口 光纤或线路输入口 光纤或线路输出口 很牛鼻的嘞

拿掉头盖骨后的样子 做工用料不错

屁股 数据口 rest孔和充电口 标准的5V供电

自上往下:播放按键 长按切换到FM 停止键 播放模式键

开机就显示这个 全部为0

开盖后漏出硬盘 1.8英寸 CF接口

容量30G 这也是我后换上的 原装是20G的 还有个40G的版本 型号H-140

拿掉硬盘后的样子

翻出原装的20G硬盘

不知道谁写的字

即插即用 开机先听硬盘转 然后磁头巡道,坏的那块只转但听不到磁头的动静 是卡住了?还是哪里的问题就不得而知了 怪可惜的。我另一台这机器更换的是固态硬盘 能轻不少且续航很长 还是64G的 谢谢观看

网友:
硬盘播放器啊,比较少见的

网友:
机械硬盘的播放器,当年应该不便宜哦

网友:
我有一个5G的电子硬盘。但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原装的MP3播放器开不了机。。

网友:
每次看硬盘,找容量大小,总是找不到

网友A:
艾利和是白开水,推力大

网友:
购古老的啊

机械硬盘

网友:
当时的20G算是超大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艾利和是白开水,推力大

这款的声音那是相当的凶猛

网友:
https://files.hddguru.com/download/Datasheets/1.8%20%20hard%20disk%20datasheet/MK2004GALMK4004GAHTechnicalNotes-RevD.pdf

44针cf

网友:
突然没歌曲,一看到这个硬盘就感觉不好了,估计硬盘挂了,看到结尾果然是,基本上早期用这种微硬盘的电子设备,硬盘都没几个是好的了,就算能读也是咔嚓咔嚓,读的费劲,还会自己突然停止,有物理坏道了,后面闪存芯片价格大幅下降,就全换了,微硬盘终究是,昙花一现

网友:
这种导航键用着用着就不行了

网友B:
主控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
是不是可以直接换CF卡插上

网友:
艾利和的mp3当年的高档货。

网友:
当年的高级货啊,没机会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用的什么型号的?

主控不知道 但至少解码是飞利浦的

网友:
硬盘播放器,可靠性不太高,还是闪存的好,就是当年闪存太贵了

网友:
换CF卡,估计也是小一号的。

网友:
带光纤口的MP3,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