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MM823EC8;机械式微波炉不加热了,十五年了真快!

楼主(2025-02-07):
老人过节用一下,正常转,发现不热了。
拆开表测一圈,保险、磁控管都正常数值,高压二极管没法确准,先下单了。
群友有判定是磁控管的问题,虽然测的数值正常。
待到货测试,不行再找磁控管了。LG的管子易坏?十五年了其实这个微波炉用的很少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9080-1-1.html

网友:
兄弟还大吃大喝呢,八项规定说的多明白啊

网友:
损耗品,好丰富的菜

网友:
15年了,真干净!
幸福人家!

网友:
遇到过量起来都正常,就是不加热的故障,除了量变压器初级有没有电压输入,也怀疑是磁控管问题,期待楼主的维修后续结果

网友:
常备损耗品,更换一下

网友:
好菜要配好酒

网友:
关注后续结果

网友:
故障点可能在火力调节旋钮,菜看起来不错,点赞

网友:
到了改成点焊机时候了

网友:
机械的,按说不容易坏

网友:
15年了,这么干净,说明使用的少,不剩饭菜就不用热,剩的都倒了,这样更健康!
看到饭菜,饿了,一会也该吃饭喽!

网友:
家里的微波炉高压二极管坏了噪声非常大,不过机械的真的好修,十多块钱买个零件包基本解决80%的问题

网友:
如果磁控管坏了要买的话要考虑值不值,在售的管子都是翻新件。

网友:
里面干净整洁,还看到LG 了

网友:
不久前我家里的也是一样故障,20多淘了个翻新的磁控管,换上就好了。

网友:
高压二极管坏的话,大概率高压保险会烧断。变压器初级改接个220v灯泡看看控制部分正常不。

网友:
既然上面有人提到可能故障点在火力开关上,我也说说,在医院看到不灵的微波炉,故障点十有八九在火力开关上,也是人家教我的,说那个接触不好,你不开最大火,开中高火,运气好,就能用,原理我知道,就是接触不良,其它档位,间隙接通断开,有几率能让触点真证接通。
话说我加微波炉我还没修呢,磁控管那个插座都备好了,一个多季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