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家里的照明灯线路上有50V感应电,咋办

楼主(2025-02-07):
老房子了,住了快30年都没注意,只知道很多年前换上led灯泡,关灯以后,灯泡还微量。我搜了下,有说什么控零线了。又说什么火零接反了,没啥影响我就没在意,

今年过年放假闲着没事,就研究这事,我挨个灯头、开关都拆了一遍没接错,都是控的火线,空开空里也没接错。火线进,零线出。
结果就是,主空开推上去后,关灯状态,用万用表测量灯头线还有40-50V的电压,有说是感应电的, 这种属于正常,结果50V,手摸上去还麻手呢
这个有啥办法解决吗?

网友:
零地电压过高通常是变压器三相严重不平衡导致的,调不了相的话最好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A:
线路漏电了吧,关总闸,测下零火线对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漏电了吧,关总闸,测下零火线对地电阻。

哦哦,晚点回去看看

网友:
把灯泡拆了,再检测一遍

网友:
线路上有分布电容,LED灯并个104电容关灯就不亮了

网友:
灯端并一个安规电容好像就行,我记得B站城阳电工经常有这个视频

网友:
感应电,并安规电容

网友B:
灯的问题,你把LED灯拆了再测量看看有没有电压了,这个在LED灯的零火线并联一个安规电容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线路漏电了吧,关总闸,测下零火线对地电阻。

感觉这个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可能性很大

我也感觉是漏电

网友D:
可能是地线虚接了,你排查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地线虚接了,你排查下看看

灯线不就两个麻,没有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的问题,你把LED灯拆了再测量看看有没有电压了,这个在LED灯的零火线并联一个安规电容就行了 ...

不是灯问题,不接这个灯,关灯情况下,万用表测灯线也有电压,

网友:
50V感应电,手摸还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灯问题,不接这个灯,关灯情况下,万用表测灯线也有电压,

那就是有其他电器的感应电没有释放掉,检查所有3脚插头电器的接地情况,接地不好也有感应电

网友:
老家也是好几个led关灯后微微亮,开关控着火线没问题,和灯泡有关,感应电倒是没测

网友:
零线电压偏移,三火线负载不平衡造成的零线有电压,也可以在进户线做二次接地!

网友:
进来跟大神们学习一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线不就两个麻,没有地线

正常现象,因为你没地线,没事,你穿上鞋别碰墙手就不会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