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过年前,买了几个128G铠侠的优盘,测试了一下速度,分享一下

楼主(2025-02-07):
40元一个,价格还行,就是拷贝速度感人,直接看图

楼主:
前面的测速图,只是文件在最初段拷贝容量是高速,后面都是低速拷贝!

网友:
12G?

二○二五年二月七日

网友A:
你这是2.0USB口的速度,不公平。

网友:
没有什么用 加点钱换自己做的 ……

网友:
速度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2.0USB口的速度,不公平。

第二张图是3.0接口的,不过这些优盘,开始速度可以到达100M写入,不过估计缓冲写完了,就变成低速的了

网友B:
速度比较一般呀

网友:
TLC  这就算正常的吧

楼主:
前面说了,拷贝1G左右文件,速度很快,但是过了这个容量上限,速度就像最后两张图显示的一样,速度很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速度比较一般呀

什么一般,是很差好吧,,

网友:
低端主控配TLC,不能要求太多了,跟啥牌子关系不大,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东芝的盘的确很慢,这款应该是低端的,哪怕换成中段的东芝,也慢,尤其是小文件更慢。不过和sandisk一样,很稳定,放久了不用基本上也不会掉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一般,是很差好吧,,

2.0USB接口的速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USB接口的速度呀

我好几个3.0的U盘,2.0下最少都是40+的速度,3.0下是100出点头。。

网友:
铠侠的U盘 写入平均也就10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