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拨号的话,光猫的其他网口可以联网吗?

楼主(2025-02-07):
家里电信的宽带,用路由器拨号用,今天突然想到光猫上还有闲置的网口,不知道这些网口能不能联网用呢?

这个其实可以自己连网线试试的,很简单,但是多媒体箱在家具后面,挪开很麻烦,所以就在这里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大神知道的。

网友:
美得你...

二○二五年二月七日

网友:
现在都是光猫拨号的吧

网友:
光猫不拨号网口应该是没有网的

网友A:
不能,这时候的光猫只起到光电转换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时候的光猫只起到光电转换的作用

+10086

网友:
可以有,没看具体咋操作,但恩山上确实有人这样用过还发过帖子。
我家里的光猫之前支持拨号和桥接混用(特殊原因,上面上面没配置好,现场配置的),我亲眼见小哥在电脑上拨号使用的,但那时我手机已经能上网了。后来某次后台把桥接的连接给删掉了。

网友B:
特意打开弱电箱看了,光猫另外一个网口是给IPTV专用的,看电视时不占用上网带宽,经过测试此端口无法上网。

网友C:
宽带支持多播的是可以猫和路由一起用的 ,很久以前我用过

网友:
假如光猫与路由之间只有一条网线,很麻烦,你的路由可能也不支持;能拉两条线的话,多数是可以实现的,但需要用超密进光猫把端口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意打开弱电箱看了,光猫另外一个网口是给IPTV专用的,看电视时不占用上网带宽,经过测试无法上网。 ...

可以的,你要登录到后台重新配置

网友:
光猫基本不具备多拨的功能,

网友:
不能,以前有多播,现在不行了....

网友:
光猫桥接后,关闭DHCP,然后当交换机使用。

网友:
光猫没拨号肯定不能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宽带支持多播的是可以猫和路由一起用的 ,很久以前我用过

现在没有多拨了,早就禁了,运营商不傻

网友:
现在新的猫,支持IPTV盲插了.不用认专门的口.新装的一般都不给桥接.

网友:
光猫的混合上网模式要固件支持,多数是用不了

网友:
移动宽带,我试过,光猫其他口不能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意打开弱电箱看了,光猫另外一个网口是给IPTV专用的,看电视时不占用上网带宽,经过测试此端口无法上网。 ...

感谢拍照回复
跟我的箱子差不多样子,不过我的路由放到外面了,把锁拆掉,从锁孔引线,不影响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