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春节回家终于把遗失多年的AD588基准板找出来了

楼主(2025-02-07):
这个是38度上的jj3055大佬很早以前发布的,我自己改了锂电升压供电方便使用,然后四年前搬家后就一直找不到了,应该是随着当时寄回老家的几大箱子杂物一起了,这次春节回老家花了一下午时间,把杂物清理了一下,居然把这个基准板给找到了,真是很欣慰啊。当年的标定资料也还在,都是小数点后3个零的,纸质已经有些发黄变脆了,赶紧扫描下来保存。

用手上的2个表测了下,10多年了,这个表现很不错。

另外还找到一个JJ大佬标定的塑料块电阻,也算是意外之喜了

怕弄坏了加了个测试座,,实测了一下也是很稳,F289上测是预期的10.005~6K的样子。

网友A:
福禄克可以扔了,不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可以扔了,不准

位数不够而已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位数不够而已啊

位数越少才越接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位数越少才越接近吧

要讲精度啊,这位数越少越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讲精度啊,这位数越少越不靠谱

要是只有两位半那一定是10v和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可以扔了,不准

大佬说笑了,其实还好,应该是AD588年久老化漂了一些,加上温漂差异,我知道我这个表10v会低了1到半个字,前段时间入了个LM399还对比过的。

网友:
289c的6V电压档好像都是这样,我这一台也是6V电压档测量偏低,靠近下限了,5.0000V的基准电压测出来是4.9990V,但是线性还可以
目前我的感觉是,289c可能主要卖点还是在记录吧,绝对精度和使用便利性感觉确实比不上87VC和DT4282

突然想起来我的Voltage Generator还可以测量电压啊,我之前一直当基准源用的。
这样的话我也算有高位电压表了,回去量一下我的那几个AD588,哈哈哈哈

网友C:
换个6位半的表看看漂了多少

网友D:
电压差别不大,电阻差别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差别不大,电阻差别有点大

其实电阻精度应该是正常的,是F289表的问题,我手头还有刚买不久的RX70万分之一精度的10K、100K电阻,测出来也是这样子,在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2#pid17496489,麦芒兄有特别提到过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6位半的表看看漂了多少

想骗我入6位半,坚决不上当,这个基准对比四位半表足够,再多几位万一不理想又要犯强迫症了。

网友:
带微调的基准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