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Y430P散热风扇4根线可以不接主板吗?

楼主(2025-02-07):
笔记本Y430P散热风扇4根线可以不接主板吗?

这个笔记本散热风扇根本调节不了转速,想单独接电源。
-------------------------------
虽然有4根线,和台式电脑散热风扇一样,应该可以检测和pwm啊。。。。
-------------------------------
1可以把散热风扇的正负极直接接电源吗?
-------------------------------
2是红黑色两根线吗?
-------------------------------
怕改造错了麻烦了
大师们帮俺看看?谢谢

网友A:
不接主板开机报风扇错误,然后可能强制关机。

网友B:
有开机自检的吧,有的电脑检测不到散热风扇会启动不了

网友C:
正常笔记本风扇都是调转速的,如果感觉一直最高转运行,先看看CPU温度是不是高,如果温度不高,也可能是主板或者风扇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常笔记本风扇都是调转速的,如果感觉一直最高转运行,先看看CPU温度是不是高,如果温度不高,也可能是主 ...

+1,正常都有调速,还没听说过不能调的...

二○二五年二月七日

网友E:
笔记本CPU风扇一般都是能支持PWM温控的,应该检查下PWM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F:
开性能模式了?不然风扇不会一直最高转速

网友G:
不可能没有自动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主板开机报风扇错误,然后可能强制关机。

是的哦,感觉有可能。谢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开机自检的吧,有的电脑检测不到散热风扇会启动不了

谢谢大师指点,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笔记本风扇都是调转速的,如果感觉一直最高转运行,先看看CPU温度是不是高,如果温度不高,也可能是主 ...

风扇转速一直静音,玩游戏也一样,只有调用风扇清理灰尘,才最大转速有声音,查询了这个笔记本型号Y430P,大家都不能提速啊。。。所以想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正常都有调速,还没听说过不能调的...

风扇转速一直静音,玩游戏也一样,只有调用风扇清理灰尘,才最大转速有声音,查询了这个笔记本型号Y430P,大家都不能提速啊。。。所以想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CPU风扇一般都是能支持PWM温控的,应该检查下PWM电路是否正常。

风扇转速一直静音,玩游戏也一样,只有调用风扇清理灰尘,才最大转速有声音,查询了这个笔记本型号Y430P,大家都不能提速啊。。。所以想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性能模式了?不然风扇不会一直最高转速

风扇转速一直静音,玩游戏也一样,只有调用风扇清理灰尘,才最大转速有声音,查询了这个笔记本型号Y430P,大家都不能提速啊。。。所以想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可能没有自动调速

风扇转速一直静音,玩游戏也一样,只有调用风扇清理灰尘,才最大转速有声音,查询了这个笔记本型号Y430P,大家都不能提速啊。。。所以想改造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风扇转速一直静音,玩游戏也一样,只有调用风扇清理灰尘,才最大转速有声音,查询了这个笔记本型号Y430P ...

那说明不够热,试试用软件跑性能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说明不够热,试试用软件跑性能测试看看

都试过,并且别人的一样型号都是一样的调整不了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转速一直静音,玩游戏也一样,只有调用风扇清理灰尘,才最大转速有声音,查询了这个笔记本型号Y430P ...

温度不到,再说了,不热死机就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风扇转速一直静音,玩游戏也一样,只有调用风扇清理灰尘,才最大转速有声音,查询了这个笔记本型号Y430P ...

既然做了功课就等看看你改造的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做了功课就等看看你改造的成果

成果可能要几十年,大师耐心等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