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新买的佛山照明一拖四LED灯条拆开看看

楼主(2025-02-07):
各种优惠叠加一字头拿下、感觉没有雷士的柔和、一般般

网友A:
灯条呢?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柔和是啥意思?色温?光通量?显色指数?比较的前提条件是否相同?就是说功率,色温,显色指数这些?还有灯珠型号规格是否相同?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条呢?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柔和是啥意思?色温?光通量?显色指数?比较的前提条件是否相同?就是说功率,色 ...

灯条忘记拍照了、显色是80的、4条连着、就是雷士的18瓦*2条灯珠每条40颗不刺眼、这个50瓦稍微有点刺眼(不严重、很轻微)、估计是这个灯珠没有雷士多、每颗灯珠瓦数大的原因

网友:
功率不够,路数来凑
这板子砍一半就是25W,加一倍就是100W
端的是好算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条忘记拍照了、显色是80的、4条连着、就是雷士的18瓦*2条灯珠每条40颗不刺眼、这个50瓦稍微有点刺眼( ...

对嘛,功率不一样,灯珠数不一样,灯珠规格也不一样,没可比性,就象拿1.6的卡罗拉跟2.4的雅阁比啥?比省油还是比马力大?

网友B:
有灯罩还会刺眼?

网友:
二次配光好点,要是让光线柔和要么降低亮度,要么灯罩处理(其实还是降低了亮度)

网友C:
楼主功率计测一下,我估计达不到50w。

网友:
是两路输出吧

网友:
重复做不是更贵?直接一路加大功率不是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功率计测一下,我估计达不到50w。

在官方买的、应该不是假货、我问了客服说是足瓦的、家里没有设备测试、钳式电流表误差又大、虚标也无所谓、我已经比之前的买大了、耐用就可以、不到17的到手也算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灯罩还会刺眼?

估计还是灯珠太少了、如果有上百个灯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嘛,功率不一样,灯珠数不一样,灯珠规格也不一样,没可比性,就象拿1.6的卡罗拉跟2.4的雅阁比啥?比省 ...

应该就是灯珠不够多、多点灯珠就好、

网友:
应该是双色灯珠,白光和柔光的,看输出是两路三线的。

网友:
非隔离恒流源,貌似LED端工作电流设置在200mA左右。

网友:
现在的灯具配件虽然价格便宜了但是用料感觉也缩水了。

网友:
白光,应该是6500K色温的,刚退了个FSL的全光谱白光的,也是6500K,有点高,颜色不错,就是有点太白了,清冷的感觉,换了雷士的全光谱三色,雷士的是三色,5000K,4000K,3500K,打开默认是5000K,比FSL的柔和多了,就是价钱太高了,显色性都是97、98的 ,和卧室的80的一对比,区别比较明显,毛巾的颜色明显的和白天阳光下更接近。

网友:
没看到灯条

驱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