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5A电源严重虚标啊...

楼主(2025-02-07):
这个是去年6月初买的,装好当时也没测 就随便通电量有12V就丢一边了,今天就拿出来用负载测,发现严重的虚标,图中的全部是5A的那款
里面两端为了防止晃就放了点704固定

这个3A就掉到11.49 4A就11.27了

这个4A 10.79 3A  11.11

这个的话4A一下就停止了,

然后问卖家,说这个算正常 ?后面店家说下次买退差价,那假如说我没负载仪的话一直蒙在鼓里了,

网友:
卖家潜台词:你的测试设备不是专业的,你说了没用,我测试的是足安的,你能拿我怎么办?

网友:
拆机开关电源,一般情况下不会弄虚作假,玩这个的谁没两下子
我PDD买的成品台达剪线12V5A,估计也就3A水平

网友:
输出线是不是偏长了或者细了,看变压器个头,功率应该够的

网友:
  用途好像不一样  ……

  买的5V 3A  看做工无敌  输出2A直接掉到4.6V  温度倒是低 ……

网友:
这卖家主打一个“死鸭子嘴硬”

不是“正常”,就是“行规”,要不就是“行业潜规则”

网友:
请教测试工具哪里买的?

网友:
楼主是新手,首先你看你的输出线,我都不想说了,就是路由器哪种,应该是24AWG还是26AWG,这线径这长度,电压不掉才怪,还有你输出线的5521公头接口什么货色,还有电子负载的5521母头什么货色,这是妥妥的大电阻,开关电源输出要用粗点的线,最少不能低于20AWG的,最好是18AWG以上,5521接口最好是纯铜镀金

网友:
测量输出电容两端电压呢?是不是线质量不好导致的。

网友:
拆机的电源,卖家也不会一一给你测试,估计也是按照大小估算电流,买到手的也和图片不一致。

网友A:
不是商家虚标
而是你认为12v5A的就是这个价

网友:
测试线有点细,压降大了。。

网友:
随便用用能用就用呗,不能用就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商家虚标
而是你认为12v5A的就是这个价

有道理,过去的老款不会虚标的

网友:
功率减一半使用。

网友:
我买了几个,拿来给2A左右的设备用的,随便拿了一个电源带两个设备测,也就是4A负载电源就打嗝了。

网友:
电压掉正常,你这么长的线肯定掉电压,看有没有打嗝就好了

网友:
楼主要恶补一下电子基础知识,并不是凡是导线就能满足要求,你用的是12V1A的开关电源输出线,哪是人家12V1A的开关电源用的,价格低,5521接口还可能是锌合金的,但人家能满足12V1A要求就行了,你却拿来用5A的开关电源,这不是拉牛上树吗,你看看品牌笔记本电源输出线径,基本是0.75平方起步的

网友:
要直接测试电容两端的电压的,不是你这这样测试电源的

网友:
现在这电源同规格的都比过去的轻好多,科技进步铜换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