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N BB 开 闪迪 SanDisk 05561 和 05591 成功! 终于实现8CE了!

楼主(2025-02-07):
SM3281N BB 开 闪迪 SanDisk 05561 和 05591 成功! 终于实现8CE了!

前情提要:

因为手里有几片 SanDisk 05561 和 05591 的颗粒,一直找不到适合的方案,所以试过3268M AB,
见前情帖1:3268 开 SanDisk 05561 128GB ID是453C98B37672 的问题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后来3268M搞不定,就换了3281N BB,
见前情贴2:SM3281NBB 开 SanDisk 05561 128GB ID是453C98B37672 成功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但是只能实现单帖4CE,明明可以8CE的,所以实在不甘心,继续折腾,这次终于成功找到了SanDisk 05561 和 05591 的用武之地。

回归正文:
SanDisk 05561 :128GB   是BGA 304,ID是 453C98B37672,bics3
SanDisk 05591 :128GB   是BGA 304,ID是 453C98B3766B,bics4
(其实我还尝试过贴到3281L AB 272的板子上,似乎不识别)

所以这次的板子是不懂家的3281N BB,BGA152的,顺带说一句,我用了FPC转结帖, 304转152

先上个成品图

05561

05591

焊接过程,我先给转结帖所有触点上锡,不是植球,是上锡。
我用这个FPC转结帖都是这样,2个面都先上锡,然后带再芯片一起贴,基本一次成功。
我没有分步贴,因为我看有些是先贴转结帖,再贴芯片,也看个人习惯啦,这个无所谓的,怎么顺手就怎么贴。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贴好以后,正片工具显示12CE,这个一度让我自我怀疑到极点!!!
以05591为例,如下图,不仅显示12CE,还显示384GB

提示一下
如果你只贴第一面(也就是主控那一面),正片工具显示正常4CE,128GB
如果你只贴第二面(也就是没有主控那一面),正片工具就直接显示8CE 了,256GB,这个是不正确的,因为颗粒本身是单颗128GB的。
所以当你两面都贴上的时候,就显示12CE  384GB

它一直显示12CE,我真觉得自己焊接的没问题,所以没有盲目重新焊接,就开始翻帖子找原因。
后来找到之前大佬们的帖子,里面有讲说,正片工具就是显示12CE
详见:关于慧荣U盘SM3281N的折腾相关经验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所以,建议使用黑片工具查看CE情况
果然黑片工具显示正常8CE,而且容量也正常

说明焊接确实没问题,所以还得多看大佬们的帖子,才能少走弯路啊!
感谢大佬们!

再来看05561  一样,使用黑片工具查看CE信息和容量
都是正常的

既然CE都显示正常了,那就开卡吧!
3281N开8CE,只能用黑片工具吧?记得大佬们是这样说的

耗时很久。。。
05561 10个小时

05591 9个小时

然后跑个圈
05561

05591

还凑合吧,但是有一点NB的是,开05561竟然能开满!

双贴05561,2个芯片容量总共256GB,到Windows里格式化完了,可用容量也是256GB,你敢信!而且跑圈还过了!
双贴05591,2个芯片容量总共256GB,到Windows里格式化完了,可用容量是245GB,也不错了,比正片工具开237GB多了很多。

顺带再说一下CE跳线的问题,这个图是卖家提供的CE跳线图

也怪我理解有问题!开始跳线跳的不对,在此我详细说一下
卖家的意思应该是:
双贴1CE,总共2CE,只跳R6
双贴2CE,总共4CE,跳R7和R9
双贴4CE,总共8CE,跳R8和10
单帖8CE,总共8CE,不跳

OK,就这样吧,至此我也算找到 这2款芯片的解决方案
如有讲的不对的地方,还得各位大佬们多多指点一下,感谢啦!

网友:
恭喜    留着备用

网友:
速度一般啊...

二○二五年二月七日

网友A:
低格开出来的,其实速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格开出来的,其实速度还行

感谢大佬多次指点我

网友B:
速度非常不错了。测一下黑片工具有没4K?

网友:
转结帖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开卡时间真长啊

网友:
  非常不错的说,有没有试过用正片工具能不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格开出来的,其实速度还行

看多了你们动不动几百M的读写速度,眼刁了...

二○二五年二月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非常不错了。测一下黑片工具有没4K?

没4K,比903好一点点点。。。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在哪家买的,多少钱一张?

网友C:
看了LZ的贴子,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正片、黑片工具:正片量产工具左上角显示SMI Mass Production Tool,黑片量产工具左上角显示Dyna Mass Storage Production Tool?

网友:
折腾3281n的人越来越多了
不过只能黑片工具开8ce是一个痛点

网友:
谢谢分享,详细diy技术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LZ的贴子,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正片、黑片工具:正片量产工具左上角显示SMI Mass Production Tool,黑片量 ...

正片量产工具左上角显示SMI Mass Production Tool
黑片量产工具左上角显示Dyna Mass Storage Production Tool

网友:
开卡时间有点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