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款冰箱压缩机不停,冷藏室结冰,直接更换温控器是否可行?

楼主(2025-02-07):
老家老款冰箱压缩机不停,冷藏室结冰

拆开温控器发现型号为WDFE35A-L,根据往上查的资料,最低断开温度为-35℃。
TB、PDD上发现这个型号不太常见,且价格比较高
不知道用WDF18之类的型号更换后能不能用?

网友:
冷藏室温度多少,找个鱼缸温度计看看

网友A:
漏氟了,冷冻室达不到温度不停机

网友B:
家用冰箱-18度完全够用,不需要-35度。
这种机械式的温控器,三线的可以通用。

网友C:
这种故障有时更换温控器,并不一定起作用。
如果冰箱制冷效果还行,不如外接一个冰箱伴侣,定时循环开启冰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冰箱-18度完全够用,不需要-35度。
这种机械式的温控器,三线的可以通用。 ...

这同管道布局有关

网友:
假设制冷没问题用28也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氟了,冷冻室达不到温度不停机

如果漏氟就直接报废了,毕竟已经1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冰箱-18度完全够用,不需要-35度。
这种机械式的温控器,三线的可以通用。 ...

咬牙跺脚买了个同型号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有时更换温控器,并不一定起作用。
如果冰箱制冷效果还行,不如外接一个冰箱伴侣,定时循环开启冰 ...

冰箱伴侣确实方便

楼主:
25买了个同型号的,等到了换上试试再给大家汇报结果

网友:
太老的产品还是不值得修,直接换新更好使。

网友:
自己慢慢干还是可以滴!实在不行买新的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25买了个同型号的,等到了换上试试再给大家汇报结果

原来的不一定坏,比方测温点离皮了感应不到管道温度自然不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不一定坏,比方测温点离皮了感应不到管道温度自然不跳

原来格瓦拉兄还有小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原来格瓦拉兄还有小号

哂哂,玻璃钢有营养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哂哂,玻璃钢有营养不

我再讲几句,就变成水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再讲几句,就变成水区了

水就水呗,估么着楼主也修不上

网友F:
不一定,省事点干脆换个冰箱定时器,自己根据经验调整几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省事点干脆换个冰箱定时器,自己根据经验调整几次就好了

买了一个温控器,老爹说还是不好用。现在看来您这个方案确实是最优方案。
不过看着冰柜国补这么多直接花655买了个200L冰柜(家里有两个冰箱,主要过年或冻品多时才开2个),白钢内胆、数字温控,不要太爽。老冰箱退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