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PHILIPS SD50/93便携音箱

楼主(2025-02-07):
同事上课用的音箱不能充电了,让我看看。

这货大小可对比学生座椅,声音挺大的,据说买成两三百。
拆开看,是充电口的MicUSB脱焊,没合适的母座,飞线到外面接了个C口母座。

网友A:
这么飞利浦啥东西都生产啊?

网友:
已经算不错了,适合公园里的老太太老大爷们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飞利浦啥东西都生产啊?

只要给商标钱,飞利浦谁都能用。

网友:
还不错的吧,就是电池小了点

网友:
单位刚巧有一个

网友:
JL主控的飞利浦

网友B:
焊盘没有脱落的话可以补焊加热熔胶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没有脱落的话可以补焊加热熔胶加固!

就是脱了,不好加焊。

网友:
找个座子重焊一下,引线放外边不安全。

网友:
听过不少便携音箱感觉还是JBL的战鼓系列效果还不错。

网友:
JL主控,似乎是通用方案

网友:
贴牌还是山寨?

网友C:
这么大的箱子电源充电口最好改成5.5x2.1的DC头比较稳妥

网友D:
好像飞利浦值得买的只有剃须刀这种没贴牌的产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箱子电源充电口最好改成5.5x2.1的DC头比较稳妥

同事要求用C口,充电线好找。

网友:
丈母娘有个山水的,400多带两个麦克风,用了3年多续航不行了,拆开一看2并电池热缩膜上标了6000mah,然后拆开单节标注1300mah,1300x2=6000?这年头虚标真牛叉,找了两节容量还有1000多的换上
另外原装6.5寸纸盆看折环快挂了,毕竟一直大音量使用你懂的,结果换了个4欧 20w的上去声音也贼小,只好作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飞利浦值得买的只有剃须刀这种没贴牌的产品了吧。

10几年前飞利浦音箱什么也是自己的,这几年就比较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