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咸鱼买的坏电阻的猜想

楼主(2025-02-07):
看了大家的评论,我想了想,会不会是这样

这个缺口处是掉了一个脚

这样的话就说得通了,10毫欧是四线得,其他两个阻值是两线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衣验伤。。。。。。

哈哈,元芳,老夫难道没想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元芳,老夫难道没想到吗

再不行就开胸验肺……
你倒是脱啊。。。

网友:
这几个脚不是串联起来的吗?

网友:
破肉接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不行就开胸验肺……
你倒是脱啊。。。

我想事情是这样的

网友B:
咳!天天就见你发水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咳!天天就见你发水贴..................

就是真水贴,也是有图有真相

比几句话就能水个贴的那几位,强多了

网友:
它如果是6脚的话,

网友D:
这个是伊萨四线检流电阻,10:90:900可能是对应的是10A、1A、100mA;
出现开裂现象可能是受到PCB应力原因,也有可能是过流过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真水贴,也是有图有真相

比几句话就能水个贴的那几位,强多了 ...

我是把偶然的灵感都记录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伊萨四线检流电阻,10:90:900可能是对应的是10A、1A、100mA;
出现开裂现象可能是受到PCB应力原因, ...

哈哈,大神说的极是

网友:
有可能是拆坏的
这玩意估计也是挺贵的

网友:
其实专门收这个还不如收个坏的高档表拆排阻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脱衣验伤。。。。。。

禽兽啊禽兽...

二○二五年二月七日

网友:
太聪明啦,这都想到。

网友:
不像,你看5个引脚根部都比较宽,缺的位置很窄

对于排阻,4线电阻不一定都要单独引4个脚出来
变通一下,5脚可以兼作为10mΩ及10+90=100mΩ 这两个4线电阻的电压端,同时又是10+90+900=1000mΩ电阻的一个引脚

网友:
11楼的大侠回答的很专业。

网友:
退款不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