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给小儿子的翻滚跳舞车加个电池,噪起来

楼主(2025-02-07):
小儿子参加某兴趣班得到的礼物,LED彩灯五光十色,一直发出音乐声,小家伙最喜欢跟他哥哥一起遥控比赛、撞撞。

某天跟我说:爸爸,这车车的电池太差了吧,充电后才十分钟左右就又要充电了……

那行,装个电池对我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主要还是看剩余空间及需求,有空间的话塞几个18650简直就逆天(给他哥哥用两节笔记本拆机的松下18650改造遥控机器狗小车,续航直接从15分钟拉到两小时多 。那个改造了两次,过两天再发帖

网友:
之前100元挑3个玩具(其实质量很水)就选了个这个,小孩玩了几天据丢那吃灰了,一直没改电池

网友:
这个玩具相当的暴躁。已经有两个掉池塘里了。

网友:
是增加了一组电池么?
18650进不去?

网友:
一个图多一个没图

网友:
14500×2,续航翻倍

网友A:
换18650续航可不只翻倍吧?

二○二五年二月七日

网友:
这下可以爽歪歪了

网友:
改大容量电池,充电时间也增长了。

网友B:
玩具14500容量一般在300左右,而18650普遍2000左右,直接7倍续航,不过有一点必须要说明,玩具配套的充电头是5V限流傻充,14500里面有保护4.35V断电,如果只换18650电池,切不可用配套充电头

网友:
续航时间长了,这回小朋友有的玩了。

网友:
这个玩具相当的暴躁

网友:
这类玩具车配的电池容量普遍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14500容量一般在300左右,而18650普遍2000左右,直接7倍续航,不过有一点必须要说明,玩具配套的充电头 ...

如果是取电池的用充电头的确有风险,这个翻滚车的充电是用圆口线接USB-A,看PCB上应该有充电线路。
另外那个机器狗的倒是真取电池,所以我改了两节18650并联(也取了原来电池的保护板来工作)后,舍弃了所谓原装的线头,而是加了一块香水充电宝的板子,用数据线搭配充电头就保险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18650续航可不只翻倍吧?

好像没那么大的空间。

网友:
同样也有一个,带娃玩了几次,翻滚不起来了,应该是里面齿轮坏了,有空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2739-1-1.html

这个,上次发了贴了,这个车很好玩,怎么样都不会卡住,总能摇控脱困,就是摇控距离太短了,大概5米内吧

网友:
厉害厉害   可以玩很久了

网友:
电池容量翻了几倍,续航也翻了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