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新款电磁炉MC-E33CA11拆机鉴赏。

楼主(2025-02-07):
旧电磁炉是苏泊尔的,炒菜不好用,也不会显示工作了多少时间,于是24年买了这款美的的新款电磁炉。几个月使用下来总结一下优缺点:
优点是对比旧的电磁炉加热快且均匀,炒菜比以前快不少,最少节省一半时间!

缺点当然也有的,低功率状态还是跟普通电磁炉一样是非持续加热的,快捷键没有一个是低功率档。我经常需要低功率档煎肥肉,没有这个档就需要多按几次按键,另外一点缺点就是电磁炉比以往那种厚不少,看起来笨重也不美观。
下面就看图吧。

正面 放锅的地方是凹下去的球面,用圆底的那种炒锅。

底部最明显的是两个风扇。

拆开的上壳内部结构。

拆下上壳后的样貌。

线盘底部

线盘侧边照

主板

主板背面

主板局部零件

按键板及风扇

按键板背面

按键板两个芯片

按键板下面有块透明片
晚上用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晰,今天有空就发上来挣点M币吧

网友A:
估计是铝线圈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铝线圈了吧

把估计两个字去掉,百分百的铝线。现在哪还有铜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估计两个字去掉,百分百的铝线。现在哪还有铜线圈。

+1,现在还想铜线,不如想想何时实现共产主义吧...

二○二五年二月七日

网友:
原先还是铜包铝,现在干脆点直接铝上铜漆

网友C:
用料不错,别是铝线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料不错,别是铝线就好

肯定是铝线圈,不过这个做工还算凑合从照片上来看好像是双IGBT,不知道这个电磁炉最大功率有多大价格多少,现在电阻全部改成贴片了,采样和保护都是个人感觉没有直插的可靠性高

网友E:
这么粗的线圈,绝对是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粗的线圈,绝对是铝线。

你是说线盘还是板上的电感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铝线圈,不过这个做工还算凑合从照片上来看好像是双IGBT,不知道这个电磁炉最大功率有多大价格多少 ...

拍出来的照片,不是显示3300W吗?型号 也有33两个字

网友F:
厚了应该容易组织气流降温,薄了不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厚了应该容易组织气流降温,薄了不好办

线圈是下凹的,肯定要厚

网友:
线盘挺粗,是铝线

网友:
看着做工可以希望使用耐用寿命長。

网友:
风扇不错两个

网友:
美的电器做工相对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个叫锐椒品牌的电磁炉支持小功率持续加热

网友:
这个触摸芯片是BYD的。
我有个类似的CLE3367。

网友:
电磁炉厚不是缺点,而是优点,薄款电磁炉最大的问题就就是散热过程中容易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