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开音箱一瞬间,显示器会黑一下,然后又正常了

楼主(2025-02-07):
求教是什么原因?打开旁边的电脑电源也会这样,电压是正常的,开关音箱瞬间市电也没有跳变,求解?

网友A:
换个电源排插看看~

楼主:
把音箱电源换到这个电源还是一样,开关音箱瞬间会黑1秒左右,但这里最终都是墙上插座供电的,卧室两台电脑都是这里供电的,右边这台显示器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排插看看~

好的,试了一下还是一样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不太好确定原因,判断一是音箱的电压部分比如变压器啥的开启的瞬间强电磁干扰到了显示器,再是这个插排质量一般,接触不是很可靠,开音箱时音箱由于电容等器件造成瞬间的大电流,由于显示器插头接触不是很牢,整个插排就是一根输入线,大电流使得整个插排内的电压瞬间跌落造成黑屏,但一般来说显示器内电源也有电容存电,不应当瞬间黑屏,因此大概率是电磁干扰,可试着接一个抗干扰的插排试试

网友C:
我以为只有我遇到这种问题呢。挂墙的等离子电视下面摆放两只有源音箱,每次开机电视都会黒一下屏,全新品牌插排,地线可靠接地,音箱跟电视距离40厘米以上,实在是找不出原因。

网友D:
可能是电磁干扰。
我还遇到更诡异的事
1.打开或关闭电烤炉时
2打开房间的LED灯时,
电视机会切换信号源
然而电烤炉电灯电视的电源分别是不同的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不太好确定原因,判断一是音箱的电压部分比如变压器啥的开启的瞬间强电磁干扰到了显 ...

是啊,有空换个好点的叉排再看看,真神奇了,以前还以为是信号线插多了有时候接触不好引起,可现在只接了DP线,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只有我遇到这种问题呢。挂墙的等离子电视下面摆放两只有源音箱,每次开机电视都会黒一下屏,全新品牌 ...

全新品牌插排?是什么牌?要不也换一个插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电磁干扰。
我还遇到更诡异的事
1.打开或关闭电烤炉时

太神奇了,电视机换换插排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有空换个好点的叉排再看看,真神奇了,以前还以为是信号线插多了有时候接触不好引起,可现在只接了 ...

同一个显示器,用dp线会这样,用vga或者hdmi或者dvi不会黑一下。我的显示器是外挂供电的,我换了个好一点的供电,黑屏的几率小了,但是偶尔还是会黑一下。。。

网友:
显示屏的抗干扰不行

网友E:
很像是电磁干扰,我家的音箱一打开电脑耳机会有电流声,空调开起来也是一样,后来音箱加EMI模块再把地线分开就好了

网友F:
我的显示器也这样 一个插排有十个位置 光猫路由器 电脑主机 显示器电源都插在这个插排上 再插功率大点的东西显示器就会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像是电磁干扰,我家的音箱一打开电脑耳机会有电流声,空调开起来也是一样,后来音箱加EMI模块再把地线分 ...

我家的音箱一打开电脑耳机也会有电流声,进入系统就好了,所以我一般先开电脑,再开音箱,关机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显示器也这样 一个插排有十个位置 光猫路由器 电脑主机 显示器电源都插在这个插排上 再插功率大点的东 ...

是的,空载开开关不会

网友G:
你这音箱功率很大么

网友:
音响不接电脑试一下

网友:
音箱与显示器一起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音箱功率很大么

13.8V 8.8 A单路变压器,最大功率118.8瓦,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