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GUGE破壁机维修续

楼主(2025-02-07):
年前发帖“拆个GUGE G888型号的破壁机,查到问题所在缺不知怎么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4533-1-1.html。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原来认为是罩子上的温度传感器开路引起的故障,可是试着用10k电阻和100k的热敏电阻并上去后,所显示温度和环境温度相差太大,所以就不管它了。现在是有时候能工作,有时候不能工作。对电机控制电路都重新补焊了一遍,还是不行,就在待机和正常工作和故障时三种状态下,测了下主板到电源板和霍尔器件到电源板的电压,发现,霍尔到电源板电压有异常,如图所示:

待机时,out1脚电压4.98v,out2脚电压20mv左右,正常工作时(电机转动)out1、out2电压都在2.5v左右。出现故障时(屏幕显示有速度,但电机不转)则out1脚电压为20mv左右,out2电压为4.98v。而主板到电源板的控制插排电压,在各种状态基本都一样。因此怀疑是霍尔器件有问题,我这个霍尔模块上有两个丝印为81TV(8ITV)器件,网上查不到具体型号。我跑下线路:如下图:

看电路,两个霍尔器件基本上就都是接5v和地后分别输出为out1和out2,但不明白的是为啥一个能输出4.98v,一个输出仅20mv左右?另,这个霍尔器件能用那个能买到的型号的替代?谢谢!!!

网友A:
修东西有利于提高知识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东西有利于提高知识水平。

就是啊,从故障现象到找到原因并修复,享受的是这个过程,虽然弄了很长时间了还没找到原因,但仍乐此不疲。呵呵。

网友:
钴研吧,知识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

网友:
不懂原理还真修不了小家电

网友:
我修一个破壁机,在我这里一切正常,可是拿到别人那里就跳闸

网友B:
我有一九阳破壁机,开机启动后,电机稍动一下马上停下来,报障,但没代码,控制面板有些按键没反应了,有些还有反应,重新断电后,再启动还是这样,由于没空深究,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些故障修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
能买到最好全部换掉

网友:
楼主高手,做事认真,还有笔记记录!!!

楼主:
中午回去吃饭并小憩后继续,主楼说怀疑霍尔器件的原因,昨晚下班回家就又测霍尔插排的电压,随手转动电机发现,在待机情况下,随着电机转动,out1和out2电压会随机变动,要不是4.98v,要不就是20mv 左右,并且中午测试中发现,故意把电机转动到哪个位置,不管out1、out2电压怎样,电机都能正常转动。因此说明不是霍尔的问题,然后就把主机竖起来放上杯子,罩子,故障又出现了,电机不转。正常转动时,主芯片(20脚芯片,丝印被抹去)输出控制电机的一脚电压为0.2v,故障时,输出电压为180mv 左右,并1秒左右降为20MV左右。应该还是有保护的原因吧。但时正常时不正常,这个真太不好查了。阿弥陀佛、原始天尊、耶稣玛利亚等大神们,快快现身帮我找出原因吧。。。。。。。

网友(2025-03-24):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九阳破壁机,开机启动后,电机稍动一下马上停下来,报障,但没代码,控制面板有些按键没反应了,有些 ...

电容换换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