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排插线接头处外皮断了怎么办?已更新内部图

楼主(2025-02-07):
刚刚拆开了,里面是这样的,绿色这条线是所谓的地线嘛?怎么看上去好像是悬着的,没有焊接在任何一条线上,只是似乎和蓝色线接住那条丝搭上的,这是正常的吗?还是说明它是假三芯

——
伙伴们新春吉祥!

想换一条黄色那种电瓶车充电延长线,印象中比较软,不容易短。结果被店家推荐非得买4平方以上规格。真的是这样吗?有没有其它方法,包括自己修理或者换线。

主要是给手机,笔记本,手环,LED电筒充电,偶尔家用烧水壶烧个水没有更大的功耗了。

网友A:
可以用热缩管保护啊。

网友B:
电工胶布缠绕也是可行的

网友C:
土豪的做法就是,直接扔掉,买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D:
剪断后拆开重新接。

网友:
里面应该是焊上的,必须有电烙铁,简单办法那就是缠胶布

网友E:
换一根新线

网友F:
换个3*2.5的线

网友:
建议拆开,从内部缩紧线束,内外热熔胶或AB胶固定即可

网友:
这线看着不好,自己换点线呗,插头那边也有现成的

网友:
想好看,就拆开,重接。
不会弄,就找个胶布,裹上,这些网上都有视频的,跟着做就行。
不过胶布时间长了胶布的头子容易起来,我是在脚本外面再绕几圈棉线打个接,已这样用了7、8年,没加棉线的,第二年夏天都撑不过。还有就是有合适的弹簧也行,绕在裹好的胶布上,也能防止脚本松动脱落。

若比较懒的话,直接购买新的。
我买了些USB头子做了几根线,然后头子不咋行,一两年后大电流不行了,想着重做的,但是实在太懒,然后一根新的也就2、3元钱,用红包0元薅,买了一个用着还行,就又买了,这种便宜的东西看运气,经常买到不太好用的。
其实原因我也知道,是充电器母座老化了,有些USB接口预估了你的充电接口老化,故意把USB接点下面的塑料加厚,这样接口接触就更紧了,然后就可以过大电流了,而有些USB线下面的塑料薄,那么插入接口时,接触就不良了。一般人哪知道这些,就只会说别家的为啥可用,就你的不行,还说是我充电器接口的原因,根本听不进去。

网友:
简单点就用胶布

网友:
目前看来,最适合你的就是:缠电工胶布。

网友:
内部的线没有破皮可以继续用。
普通排插线,1.5的就够了,长期大功率,比如电磁炉,建议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热缩管保护啊。

套不上去吧?两头都那么大,而且也没有加热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胶布缠绕也是可行的

主要是外皮比较硬,现在冬天冷更硬,想换那种黄色的线,店家说他们是铝芯的,这种芯寿命如何,有大神用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豪的做法就是,直接扔掉,买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在下恰好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剪断后拆开重新接。

但是最近那一段加粗的还是接不上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根新线

求推荐适合靠谱又经济实惠的。我上文提到的那种黄色线,您了解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3*2.5的线

求推荐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