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汽车备胎怎么方便的测量胎压

楼主(2025-02-07):
各位大神点子多。给个意见。

我车的备胎放在后备箱,气门嘴那一侧是靠下的,每次检查备胎气压都需要把备胎拿出来才能够检测,感觉有点烦。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有好办法测量备胎气压,或者检查备胎是否需要充气的方法。
各位日常都是怎么检查充气的。

网友A:
我是打高压放里面睡大觉,一年半载没管过它,随车也带个了充气泵。

网友:
高压存放,1-2年查一次也不算麻烦

网友:
车尾箱常备应急启动电源+充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打高压放里面睡大觉,一年半载没管过它,随车也带个了充气泵。

怕夏天被晒爆。
你打多少的?夏天太阳底下安全吗?

网友:
还是拿出来胎压计

网友:
从来没检查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夏天被晒爆。
你打多少的?夏天太阳底下安全吗?

放心吧车载的气泵打把泵打坏也打不爆备胎的。

网友:
备胎也会慢慢跑气,但是很慢很慢,五年检查一次就可以。

网友:
备胎一年检查一次,开长途的时候要检查,平时要是爆胎可以叫保险拖车啊

网友:
有打气泵就可以了,去年高速扎胎,服务区换备胎,没气了,直接气泵打气,没事检查他干什么

网友:
从来没检查过,都是换上就用,用完就放回去,10年没充过一回气

网友:
好像我的备胎放车上六年了也没取下来检查过

网友:
你为什么要经常去测呢?这个东西的设计就是打到额定的高压,然后就放着的,几年一测就行了。

网友:
不然就安装胎压监测呗。

网友:
我都把备胎拆了

网友:
备胎用不了几回,检查备胎时把气泵接上,压力不够就打点气

网友:
你买个气枪不就行了,没有了自己打

网友:
随车充气泵用时在打足气不行吗?压力低泄露就慢,到一定程度就不怎么降了.不会降到打不了气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