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莱克吸尘器DC38电池包拆机

楼主(2025-02-07):
莱克吸尘器长时间没有使用,后来使用发现只能充进很少电量,具体表现为充电后,显示红灯充电中,但是几分钟后很快就显示绿灯充满。

在吸尘器上只能使用很短时间。
一直没有时间去维修,暂放了一段时间,
今天再次充电发现,充电直接指示灯不亮,吸尘器完全无法启动。
通过万用表测量,充电器正常,有电压输出。
判断可能是电池低电压保护,所以指示灯不亮,完全无法充电启动。

搜索论坛发现有其他朋友,也出现类似问题。
现将拆开电池包的照片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撕开侧边的覆盖膜,拆下螺丝,内部上下卡口比较难拆。
提示:锂电池存在一定危险性,请充分了解后再拆机操作。

内部有6个18650电池,
初步测量后1-3号电池电压低,手头没有新电池,没有电焊机,
且根据其他朋友的共享信息,有可能会BMS完全锁死,换新电池也无法充电,
所以干脆就随意乱玩一下了,看看能不能救活。
手头有18650充电器,找了根线,正负极连接,对每个电池单独充电。
再次测量电压升高,简单组装上盖插上充电器后,指示灯亮起绿色。
猜测可能是由于4-6号电池电压正常,1-3电压过低一致性存在问题,所以指示灯亮起绿色。
具体能否通过此方式救起电池未知,先用这个方式每个电池充满电后,扣紧外壳再次测试(卡口太难拆了)
初步分享,抛砖引玉,各位朋友欢迎指教。

网友A:
全部单独充,应该可以救活。这不是什么高级电池,没必要锁死。

网友:
这个玩具相当的暴躁

网友:
每节电池单独充电试试看能不能救活

网友:
居然用上三星2500毫安动力电池了

网友:
然用上三星2500毫安动力电池

网友:
这个电池挺好

网友:
断电锁死非常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单独充,应该可以救活。这不是什么高级电池,没必要锁死。

主要是人家可能不会这么想。。。。。。

网友:
牌子货都要锁死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啊

网友B:
且根据其他朋友的共享信息,有可能会BMS完全锁死,换新电池也无法充电
这玩意儿有必要锁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且根据其他朋友的共享信息,有可能会BMS完全锁死,换新电池也无法充电
这玩意儿有必要锁死么??   ...

吸尘器行业,bms锁死电池的先例应该是戴森,
然后各厂家逐步学习,各行业蔓延。

网友:
谢谢分享~简单的修复方法

网友C:
我都不敢换单独电池,就怕锁死得自己拖地,只有花了200多买了一个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不敢换单独电池,就怕锁死得自己拖地,只有花了200多买了一个

哈哈,是的,就是这样。
现代社会工厂以安全为名义,大量生产的一次性产品。

网友:
单个充电是可以的

网友:
看看后续如何

网友:
谢谢分享,较详细拆机维修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