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812的台铃的铅酸充电器改锂电54.6充电器-救助大神

楼主(2025-02-07):
那个16脚芯片应该是单片机,高压搞 清楚了,可以调 54.6V,但浮充的高压电阻,不知是哪颗,有大神指点吗?

网友A:
改TL431的分压电阻就行

网友B:
风格像是特能的。。。这个还是别改了,保护太强大,一动就打嗝

网友:
铅酸电池充电器不建议改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C:
不建议改,锂电池又贵,充坏了就不值当了。

网友:
这种想改,得把次级电路描一下,才好下手

网友:
分压电阻但是铅酸电池好像是3a充电吧不大记得了

网友D:
废品站几块钱淘一个吧 别折腾了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TL431的分压电阻就行

431的分压搞定了,可以调到54.6V,但浮充升压的电阻不知道是哪颗,不拆除亮红灯充电就到58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格像是特能的。。。这个还是别改了,保护太强大,一动就打嗝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废品站几块钱淘一个吧 别折腾了

对的,5块收的垃圾,但板子品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改,锂电池又贵,充坏了就不值当了。

就是瞎折腾,手痒,其实已有锂电充电器

网友:
不同种类的充电器,强改用着也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