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卸水泵铝叶轮

楼主(2025-02-07):
蛇年拆哪儿?先拆个水泵叶轮吧。

水泵最近出水少了,拆开看看,结果发现叶轮上长了很多包包,铲掉后叶轮已经百口千疮了

本来铝叶轮就单薄易碎,现在又锈得一塌糊涂,为了不伤到主轴和留一个完整叶轮尺寸,就先整一个拉马助手~就是先将强度高的铁板固定到叶轮上~正好有个喇叭磁铁夹板用来完成使命

铁板上面4个坑钻通孔

也把叶轮钻4个对应孔,利用4个螺栓、平垫(4根螺钉+垫片希望增强叶轮强度不要碎了)和螺母把铁板固定到叶轮上

上拉马~叶轮纹丝不动~看来铁板加强了还是补强不了叶轮的软弱

好歹动了一点,却是轮片与轮轴间剥离~保留完整叶轮的愿望落空!!

可怜的轮片锈的坑坑洼洼,幸好没了完整叶轮完整尺寸还在,为匹配新轮所必须

为了去下叶轮轴套,只能先锯出拉马台阶,重上拉马~这次拉下来了

可怜的叶轮终于团聚了

电机轴上的锈渍挂掉~其实铁轴基本没有锈蚀~粗线条的车刀纹路还在~原来看到叶轮轴孔切有键槽,以为应该是锥形轴半月键结构,现在的真相是粗车的轴加一个横销子~合则钻头打个孔,戳进半截洋钉子~手电钻加克斯钳子就搞定了,根本不需要铣切啥的~~~~

网友:
换成铜的吧

网友A:
想起前年水泵不出水,害得我修到大半夜......原因是天杀的水电工,居然用井来做中继,先把几百米外的河水抽到井里,再泵到50米高的山顶水池里,河沙堆积到井里,被吸到这个泵里卡死了......还是塑料叶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起前年水泵不出水,害得我修到大半夜......原因是天杀的水电工,居然用井来做中继,先把几百米外的河水抽 ...

这种工程设计时不应该先说好么?

二○二五年二月七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程设计时不应该先说好么?

不知道,装了快10年了,我是后来才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装了快10年了,我是后来才去的

不跟业主沟通,活该...

二○二五年二月七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跟业主沟通,活该...

后来我把楼顶一个不用的储水罐放下来做中继了。井里那个3KW的水泵怕不得有百多斤吧,好不容易才拿上来放到罐子里,扯着出水管拉上来的,那出水管是50的PVC管,粘得够牢的,居然没脱胶,厉害。此后才算结束了不得不清理被污染的井水的日子

网友:
叶片腐蚀的很厉害

网友C:
直接换铜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铜的耐用

找遍网店没见有适合这种泵的铜轮,好像有卖德国泵的黄铜轮,只是尺寸差点再加上ji百 元的价格比这个泵贵的多,就不能买,304、316的也是很贵,铝质的几元钱尺寸刚好,但是不敢用了,就选了铸铁的10多元的,看铸铁泵壳没有腐蚀,应该能用~至于尼龙和塑料的都没有正好尺寸的也就罢了。

现在买的叶轮到货,

装到轴上少许扫膛,看到是泵壳角落里有一条隐棱,就把轮片外角磨去一点,就转动自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