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湃力21V锂电无刷125mm可调速3档/7速角磨机拆解

楼主(2025-02-07):
年底的时候,之前买的雷力迅角磨机控制板坏了,开始觉得单买一个板麻烦,就想到之前种草的调速锂电角磨机。

于是就在1688券后63元下单了一个100mm的3档/7速角磨机裸机,但是收到的是125mm的6速角磨机
本来想让卖家换货,但是卖家嫌麻烦让退货,我就觉得退货后优惠券就废了,所以也就没有退货,只能又买了个通用角磨机控制板,把旧的雷力迅角磨机修好了。
修角磨机时,顺便把这个125mm的7速速角磨机拆开看了看,感觉还行。

网友:
3档7速不是可以有21个速度

楼主:
标题给改了,声明一下,不是在这家店买的,只是随便找了一个相同型号,借了一下图。
这家没有优惠券,再下面这家 启东市广才电动工具厂,可以找3个账户,扫描助力一下,就可以优惠20元。
很多店铺都有类似的优惠,我使用4个账户,1个下单,3个助力领券,在1688弄了很多工具,还比较便宜。
就是需要注意的是3个助力下单的账户,由于助力时会检查设备ID,所以需要使用3个手机,或者不停的重置设备AID,这个不太方便,我一般不用。

楼主:
由于阿里1688有些上面,有购买最少数量门槛,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少量购买,就顺便说一下。
少量购买一般有一下几种方式:
1、代发下单:这个比较常用,1件起批相对多一点,就是有时价格比直接下单贵一点;

2、几件混批:选择好需要的商品,然后再选几样价格低的商品进行凑单,之前买手机电池,就用电池背胶凑单,还有人更狠的,把凑单的退掉
3、拿样:这个支持的商品和店铺比较非常少,我用这种方式,购买过几次TB和PDD都找不到商品,而且这种方式不支持优惠券,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使用这种方式。

网友:
牧田接口的吗,现在祼机还真是便宜,比以前打黑便宜多了,想想以前打黑的垃圾就觉得亏大了

网友:
这个巴适,比网上二手的还便宜

楼主:
国产贴牌的电动工具描述一般没有特别说明牧田、大艺、得伟之类接口,大部分默认都是牧田接口的。
这个3档就收到时候试了一下,还没有搞太清楚,初步就是有有个可以调速档位、有固定速度档位,固定速度档位没有仔细分别

网友:
我找到一个裸机64元钱,可以入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