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YI众仪ZT-701示波器万用表线性测试及更换前端滤波电容

楼主(2025-02-07):
ZT-701整体测试,线性很好,前端滤波电容更换为NP0  27nF ,由于尾数跳动,所以,测试结果基本都是抓拍。
另外,后盖上的两个圆孔干啥用的?安装磁铁?

网友:
不错不错

16.5℃

网友:
屋里挺暖和,我屋里6.5度,取暖全靠抖腿

网友:
修哥又在秀表了,抓拍的数据真好看!不过如果只有最后一个字跳动,而且能跳到正确的上面来,我觉得这个表的精度也不错了

网友:
圆孔是加强筋吧

网友:
这表的外形很像早些年的手机造型。

网友:
这是重新校准过了吗?

网友(2025-07-31):
你更换的电容是哪个,能放个图出来吗?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