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 K3 换电池换开机组件

楼主(2025-02-07):
▲ 后盖是塑料的,用大品牌的电吹风,热风档,吹 1 分钟,就能拆入拆机片,如果你没有拆机片,去买瓶可乐,喝完,你就有拆机片了。
很容易拆开,因为胶条已经五年了,但,摄像头周围的胶还是得费一些时间。
最后顺便问一句,右上方蓝色的卡片应该没有人认识吧。

▲ 揭开红框里的散热贴,为拆中框做准备

▲ 这个BTB 接口抠开,为拆中框做准备

▲ 这个地方比较好插入指甲,只要 找到突破口,就很容易拆开中框。

▲ 还是比较老式的走过电池上方的排线。

▲ 打开中框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断电,抠掉电池接口。

▲ 我要换电源按钮排线,所以拆了主板,若你只换电池的话,就不用拆主板。拧开 1 号螺丝,从标识 2 的红框处挑起主板,建议先松动下防滚架里的摄像头。

▲ 1 处的胶我很快就弄掉了,2 处可能是工人用错了胶水,浪费了我不少时间,是硬胶。

▲  电源按钮中间本来有一个小凸起,用来接触波仔片的,因为电源按钮不灵敏,所以大力按按钮,所以小凸起磨掉了。

▲ 用电烙铁熔了一些雪碧瓶上去,所以不好看,但能用。

▲ 新旧电池对比。
OPPO K3 原装电池三围参数 CP5/63/71 厚5mm; 宽63mm;高71mm 这是算上保护板的三围,若你要自己搬保护板换电芯,可参考此三围,实际上,64mm的宽度也放得下。

▲ 建议装电池的时候,电池尽量靠右放入,我的靠左了,电池的排线现在不是舒服的状态,如果电池靠右一点就没这问题。对了,原装电池本来是易拉结构,但很难拉开,我用了酒精,然后把电池拉变形了才取下原装电池。

▲ 我刚说取主板要从左边撬,因为右边有个限位结构。

▲ 为一块完整屏幕做的努力。前摄机械组件。

▲ 皇帝的新膜,贴得很完美。

▲ 最后,给你们看看完整的屏幕有多漂亮

网友A:
这个玩具相当的暴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具相当的暴躁

啥?哥们回复错帖子了吗

网友:
换个电池还能再用几年

网友B:
这个是隐藏式升降前摄像头。它的排线很容易折断。摄像头的升降依靠一个专用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隐藏式升降前摄像头。它的排线很容易折断。摄像头的升降依靠一个专用马达。 ...

额,五年了,没断。。。

网友:
技术不错,手机的按键似乎中间凸起容易损坏

网友:
oppo的做工还是过关的

网友:
这个用起来卡吗

网友C:
难度有点大
话说什么样的可乐能喝出来拆机片啊?把塑料瓶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哥们回复错帖子了吗

确实,他是想回复那个玩具车的贴子的

网友:
指甲就是柴鸡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度有点大
话说什么样的可乐能喝出来拆机片啊?把塑料瓶剪了?

对,剪瓶子。

楼主:
不卡,最新版的巨型软件微信都不卡。

网友:
我想知道最后一张桌面美女是谁,好漂亮啊

网友:
很久不来了,冒个泡,支持你。

网友:
屏保的那串英文,和最后的图片是一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