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乐邦C20B电磁炉不加热报E5故障

楼主(2025-02-07):
在老家过年的时候,其中一个火锅用的电磁炉坏了,由于在老家太忙,丢车上拿进城里慢慢修,修好再丢到车里,下次再拿回去,老家至少得准备三个电磁炉,现在很少生火煮饭了。

这是一台乐邦电磁炉,来自2004年的2月份,功率2000w,铜线盘非常漂亮,插头也很粗,待机供电用的是变压器,这个很耐用。

拆出来第一件事就是量锅底的热敏电阻

拿火烧一下,阻值变化很快,然后又恢复,是好的

剩下就是量电压和扫电阻了,有胶的电阻先量它,问为什么就回答经验主义

看,这个不就是有胶嘛,拆它出来量,有电桥的大佬不用拆,我还是习惯性的拆

就是这个820k电阻

量一下

对我的表不太自信,换一个表再量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都不重要了,这个时候,表的性能差距就体现出来了,大家快去买福禄克

拆出一个820k电阻,量一下

装上,有手就行

与820k串联的是一个330k电阻,这个也要量一下,在线量阻值少些是正常的

820k电阻的背面位置

上维修插座,这个插座是我拿废品拼起来的,没花钱

认真看一下,灯亮一点点,不短路

打到正常模式,试机ok

当时打胶估计是为了防水之类的,估计也没想到时间久了会这样,就算想到了,也不改,一直都不坏卖给谁呀,20年前的做工感觉真不错,没有那么花的外观,但是感觉给人一种厚重可靠的感觉,当时大家买电器还是喜欢买重的。00后这帮人,恨不得给电磁炉装wifi、蓝牙、nfc、大屏、语音,我看到那个微波炉装屏和wifi,我就想不明白卖的人和买的人的想法

网友A:
同样搞不懂电器都想联网的那些人在想啥...

二○二五年二月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搞不懂电器都想联网的那些人在想啥...

我有个小米电饭锅也是联网的,待机的时候显示时间

网友:
经典黄胶腐蚀引脚。有些腐蚀的你都看不出来原来是多大的阻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小米电饭锅也是联网的,待机的时候显示时间

有啥用?

二○二五年二月七日

网友:
工频变压器的很少了,待机电流大

网友B:
可以看出楼主修电磁炉全凭经验,电磁炉最终修好了得益于插拔锅具温度传感器和烧的那一把火。乐邦电磁炉故障代码E5表明其故障是电磁炉内部的温度传感器脱焊、失效或出现短路,高阻值电阻如820阻阻值变大故障代码显示E1,故障现象是不检锅。

网友:
东西还是老的好啊,修好再战2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出楼主修电磁炉全凭经验,电磁炉最终修好了得益于插拔锅具温度传感器和烧的那一把火。乐邦电 ...

你说的对,你猜猜看,我为何先量锅底的热敏?这种天气,用手摸,它阻值都有变化,环境温度好像是9度。同时坏两个元件也是有可能的,你怀疑被我烧好和插好了,这点非常认同。

网友C:
电磁炉有些毛病不好修。比如间歇加热,该查的都查了,还是没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有些毛病不好修。比如间歇加热,该查的都查了,还是没解决问题

一般坏电阻,热敏电阻,503可调电阻,换120,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修不好,电磁炉这玩意,欠压,过压,电流,温度,浪涌,锅器等电路,还是很多东西的,

网友:
现在的都是铝线了,这个黄胶腐蚀元件问题一直存在,没有一个厂家修正这个做法。

网友:
老的还是做工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搞不懂电器都想联网的那些人在想啥...

没有创新能力,只好马捅镶金边充进不人士

网友:
还是早起的质量好

网友:
家里九阳电磁炉用了20几年了依然还在服役,除了按钮过段时间换一下其他没毛病

网友:
以前的电磁炉质量好,有一个白色美的的,也用了20几年还正常。

网友:
现在不会有电磁炉还使用低频变压器了。

网友:
乐邦家里以前也有一个,质量不错用了好久,但全是油污,坏了就赶紧扔,太脏了不想要了

网友:
20年前的做工真好,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