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成功了。电池还未到货

楼主(2025-02-07):
今天去仓库里找了点这样的垃圾回来

后面又把一四并的电池改成二并二串

用找回来的线接好。这下电流就大了,点焊也稳定了。就是镍片只能点在铁的上面。在铝和铜的表面点不了。很奇怪。

现在点焊的很牢固
只等电池回来就好开干了。

  • · wifi|主题: 39, 订阅: 11

楼主:
都还在过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贺喜

一坑未填平又入一坑。就是买了台电动摩托车开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坑未填平又入一坑。就是买了台电动摩托车开始的。

一入拆客深似海啊

网友:
买了点焊模块和TS457内阻表,最终还是买了FNIRSI的成品内阻仪和便携式点焊机
diy的那种太难玩了,

网友B:
铜点不上,没道理啊,电流太大烧糊了?

二○二五年二月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点不上,没道理啊,电流太大烧糊了?

我在一个紫铜板上放了镍片,怎么点都点不上。铜板很热

网友:
电阻太小了,电流不够吧,表面镀镍可能好点吧

网友C:
这家伙,折腾地越来越狠了

网友D:
有材料可以自己折腾,啥材料没有直接买成品!多年的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材料可以自己折腾,啥材料没有直接买成品!多年的弯路。

明明知道买成品简单,但是就是喜欢走弯路,这是病,但又不知道怎么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家伙,折腾地越来越狠了

啊,买回来的成品控制板40多块钱,然后发现这个鸟东西用了最便宜的单片机,然后就一个显示屏,这个大涛太那个啥了,我想自己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买回来的成品控制板40多块钱,然后发现这个鸟东西用了最便宜的单片机,然后就一个显示屏,这个大涛太 ...

能不能直接用手往上捅呢,用手掌握和控制时间
我自己这么想的

网友E:
和楼主一样,也要给自己的电动车做电池,看到楼主的投入,我已经决定买成品了!平多多两百块得 电容点焊机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厉害,太能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楼主一样,也要给自己的电动车做电池,看到楼主的投入,我已经决定买成品了!平多多两百块得 电容点焊机 ...

买人家点焊好的最省事。

网友:
点电池比点铁难

楼主:
好点。。这个新电池真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