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钢笔笔头出墨多,怎么办?

楼主(2025-02-07):
钢笔不用的时候,平放在桌子上,也会出很多墨水,请问怎么办?

网友(2025-04-10):
墨囊坏了吧?

网友:
改换碳黑墨水

网友:
楼主的墨水太稀了吧

网友:
鸵鸟551墨水的流动性有点高,容易流出来,换成英雄400试试。
黑色墨水推荐——24款常见的钢笔墨水评测

网友:
垃圾笔的话确实会有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应该是虹吸结构不合理或者笔尖表镀层没有处理好的问题…手头好点的百乐怎么放也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墨囊不是常规墨囊不好卖还死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