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PISnet HighEnd蓝牙音箱

楼主(2025-02-07):
几年前论坛里好像50包邮两个收来的,两串18650电池不行了,自己换了电池,充电激活后直接可用。
拆修时拍的照片,一直懒得发帖,今天清理硬盘文件,翻出来发帖,然后删除照片。
铝合金外壳厚实,整机很重。手机蓝牙连接后播放音乐还不错,有重低音动词大词的,听广播就不行了。
论坛有拆机帖,我这次把一些芯片注解了一下,都是百度搜的,不对的请大家见谅。

    点击图片可放大看。

网友A:
看着好像很不错的样子,也不是杰里草根蓝牙芯片,功放芯片也不是那种分立的两颗8脚3瓦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像很不错的样子,也不是杰里草根蓝牙芯片,功放芯片也不是那种分立的两颗8脚3瓦的芯片。 ...

以前JL没这么出名吧...

二○二五年二月七日

网友:
看用料都知道是出口的,50两个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JL没这么出名吧...

我感觉杰里出来好久了
去废品站砸蓝牙小音箱,杰里占八成

网友C:
这音箱我也买了2个,给笔记本当音箱音质很好。该音箱里面电池容量偏小,我给换掉了,最容易坏的是原件是电源开关与5v/8.4vDC-DC升压电路芯片,只要机器很久没充电导致电池欠压这时充电最容易坏这个升压电路芯片,遇到这情况时直接取下电池单独给电池充到7v就可以插5v电源充电了

网友:
外观挺漂亮啊

网友D:
听广播不行,是因为声音发闷吗?

网友:
看这做工用料还不错啊。

网友:
看着比以前那种圆柱型的做活动的要好,手里以前买的现在都懒得用了

网友:
当时也是50元买了两个,都是电池不行,里面有灌胶,我拆解时一个麦克风掉了 还有一个是排线搞断了,这玩意有分量,声音大功率足,音质绝对值25元,就是蓝牙输入声音混,aux输入还可以

网友E:
通常是AUX口插耳机或线当FM天线,这个有进出不知道哪一个口

网友:
用料还挺足的,那个5532可以换成其它更好的运放说不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音箱我也买了2个,给笔记本当音箱音质很好。该音箱里面电池容量偏小,我给换掉了,最容易坏的是原件是电 ...

谢谢分享,记住了,我这两个也少使用,家里蓝牙音箱较多,偶尔得把这两货拿出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广播不行,是因为声音发闷吗?

听广播不如4寸纸盆喇叭清晰锐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是AUX口插耳机或线当FM天线,这个有进出不知道哪一个口

这个好像没收音机功能

网友:
line in 或者out插条音频线,看看广播是不是有改善,有的话找条1米细电线或者漆包线,焊在插座地,绕成圈放在音箱里面就行了

网友:
不错的蓝牙音箱,内部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