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佬们帮看看咸鱼上买了两个电阻是不是正品

楼主(2025-02-07):
咸鱼上买了两个拆机电阻,两个丝印差别比较大,不知道是不是真货?大佬们帮看看,这个电阻性能怎么样,看数据手册长稳不咋的2000小时100PPM,真有那么差吗?我只走几十mA电流长稳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A:
这电阻,能干啥用?

网友:
吉时利啥时候能出新固件,把数字用空格或逗号分个组呀,就像是德那样。这么一串数字看着真费劲

网友B:
百分之一的电阻还用在乎温漂吗

网友:
你这是做什么用的呢,LTZ?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封装的电阻,谢谢分享。

网友C:
小白虚心提问:这种电阻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拼夕夕上26块钱买一个装电阻本子,并且还送8千500个电阻,型号0402,精度也是1%  ,和这个电阻的区别在哪里呢?请大佬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阻,能干啥用?

做30mA电流源的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分之一的电阻还用在乎温漂吗

我拿来做电流源的采样电阻还是需要的,初始精度哪怕是5%我也不在乎,可校回来,我只需要低温飘和高长稳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虚心提问:这种电阻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拼夕夕上26块钱买一个装电阻本子,并且还送8千500个电阻,型号 ...

这种电阻本子很好用,找电阻非常非常方便,原来我买成28块钱一个,刚刚去看了,降了2块钱,26块钱就可以买到了,并且包邮哦。8500个电阻已经用了很多个了,一个坏的都没有,精度也在误差范围内,没有遇到一颗超过标称精度的,有时候拿出来没有用上,直接就丟了,想都没有想放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虚心提问:这种电阻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拼夕夕上26块钱买一个装电阻本子,并且还送8千500个电阻,型号 ...

我买的这种属于功率金属箔电阻,我是用在电流源的采样电阻处,最直观的体现是金属箔上电稳定时间快,用金属箔可能几分钟就稳定下来了,但即使用5PPM温飘的薄膜电阻达到相同稳定度得四五十分钟或几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还有不太直观的长稳,即现在是这个电流隔几个月后电流离这个电流有点远了。

网友D:
就算有人造假,里边也应该封一个金属箔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有人造假,里边也应该封一个金属箔电阻吧

如果封个金属箔那还好只欠功率了,造假的好像都封的薄膜电阻。

网友:
羡慕有表的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算有人造假,里边也应该封一个金属箔电阻吧

那不叫造假,叫弯道超车!

网友:
电阻没有问题,而是你的测量方式有误:
1、四线测量时,SENSE的两条线夹在引脚里面,INPUT的两条线夹在引脚最外面;最好香蕉头直接到夹头,中间不要用转接,可能引起压降。
2、6500设置成Auto Zero(自动归零)设置为 On,NPLC设置为1,并打开偏移补偿;量程设置成10kΩ或AUTO。

网友:
左边那个印字正常点,右边的印字有点怪
金封电阻还没见过假的
AE、Vishay精度1%以内的金属箔电阻,实际精度一般都很高。手上两颗标1%的Vishay VHP-3 100Ω,实测精度到了0.001%-0.002%左右
AE标5%精度的25mΩ金属箔电阻,精度则是真的差到了1%-5%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虚心提问:这种电阻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拼夕夕上26块钱买一个装电阻本子,并且还送8千500个电阻,型号 ...

坛友有转发过38度论坛的帖子:
精密电阻排行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4613-1-1.html

网友:
小数点后边数字真多

网友:
这个电阻好高级,尾数这么多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