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这个色环电阻难住了

楼主(2025-02-07):
各位高手,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大?

网友A:
橙、白、黑、金,39Ω

网友:
据我多年经验,从黄色一头读

网友B:
晕菜了,左右都读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菜了,左右都读不通……

量呗

楼主:
已经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橙、白、黑、金,39Ω

最后的黑环解释不了

网友C:
橙、银、黑、金,  0.3欧

网友D:
TMD这些厂家标的色差都贼鸡儿大,是诚心不让人读的...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网友:
真看不出就让表哥出山

网友:
裂开了 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烧断了

烧断又不是烧没了,几截分别量加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的黑环解释不了

最后的黑环

线绕电阻或者保险丝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橙、银、黑、金,  0.3欧

第二环不能是金或者银

网友E:
是哪个产品上用的?

楼主:
谢谢你的解释,第一次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哪个产品上用的?

破壁机的电源模块上用到

网友:
“五色环”电阻: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阻值的第三未数字;
第四条色环:阻值乘数的10的幂数;
第五条色环:误差(常见是棕色,误差为1%)

网友:
最后一个能不能是紫色的呢?这照片光线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TMD这些厂家标的色差都贼鸡儿大,是诚心不让人读的...

还有长期高热有些会变色的,真的是太难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