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SM3281NBB+0DFK量产失败后,开卡软件连不上了

楼主(2025-02-08):
用开正片的软件,显示个蓝灯,然后就卡死了,一段时间后会显示NO RESPONSE

用黑片软件能识别到,但没法开卡,检查闪存编码失败

设备管理器能正常识别到SMI USB MEMORY BAR USB Device。
电脑能识别到盘符但没有盘。
SMITOOLS能识别到容量但开卡失败
U盘是双头的。LED呼吸灯一直正常,我各个方向都短接过都没用。
尝试过把MPTOOLS和FLASHID拷贝到DYNA里,开卡的时候会提示ISP找不到。
求指教。

网友A:
这个方案只能用高格工具开,如果软件识别不正常,可以尝试短接上电(LED负极+GND)或换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只能用高格工具开,如果软件识别不正常,可以尝试短接上电(LED负极+GND)或换个接口 ...

感谢!换回正片的软件,然后短路LED灯成功了。果然点芯片管脚还是太难了。

网友:
先短接再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