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小山拆解:小霸王卡带一拆,我惊呆了,这是什么神仙操作?!

楼主(2025-02-08):
话说回来,这两天还在寻思怎么往捡来这个小霸王掌上游戏机体内改电池,比划了一阵子还没有得出结论。

卡槽下部空间可以塞进去主机自带的电池,如果把卡槽固定脚切掉则可放入一个HTC的1450mah电池。当然,也可以直接取掉电池用mini USB供电开机,所以我接了两根断线,配合充电宝就能长时间使用了,我究竟还有必要改内置电池么???
此外用三星S3的原装电池也可以直接怼到游戏机的电池触片端子上开机及工作,通用性尚可。

正好之前有坛友回帖提到拆一下游戏卡带(额,或许叫介质更合适),观察了结构——

与PCB主板只有四根pin针脚连接,有些像mini SD卡的尺寸但又区别很大,卡槽上部看进去也是四根针脚。

那就拆吧,毕竟看卡带外壳与金手指似乎还挺多手指。

待我打开的一瞬间,我愣住了:
这里面是什么神仙设计?竟然没有一个电子元件,心心念念的牛屎或螃蟹都没有。
仔细观察走线,似乎就是通过金手指的PCB板将1脚与4脚之间短接,但是20合一的游戏又没有在280合一里出现。

百思不解,只好深夜发帖。

顺便PO几张外接充电宝的照片,例如游戏菜单及俄罗斯方块画面

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没试试 另外几个组合吗,看着有其他短接方法呢

网友:
看看如何改装

网友:
唤醒内部程序的二进制密钥?

网友:
神仙太多了

网友:
不应该呀,咋没有储存介质呢,游戏程序放在什么位置。

网友:
游戏卡和红白机的很相似只是大小差很多的样子

网友:
那游戏存在什么地方了呢?

网友:
固定只读的游戏卡带

网友:
我被标题吸引进来惊呆啦,,

网友:
这个不懂,留个记号,等待最终答案

网友:
就是一个跳线插,程序本来就在板上

网友:
像是4根跳线,不同卡带对应不同跳线组合。识别对应的跳线,游戏机主机调出对应游戏界面吧

网友:
就是个跳线板,插进去主板检测启动相应的游戏,游戏内置在主板里

网友A:
总归要内置游戏的吧
存在什么地方?
难道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归要内置游戏的吧
存在什么地方?
难道是。。。。。。。

存在游戏机里面,可以插卡给你一种错觉,你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卡,还会有游戏更新,而且多合一游戏重复也让你认为那是卡带的问题,游戏机还是牛批的

网友:
主机内置游戏,卡带只有识别电阻。比国外角色扮演玩具,黑白编码卡片光耦识别高级。

网友:
这游戏机的设计者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