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加装荣威RX5 Max尾门开关

楼主(2025-02-08):
原车尾门开关时间长,坏了,拆开看   是开关进水腐蚀   某多多有现成的开关,有评论说耐久度不高,于是就买了防水开关   自己加装  替换原开关
安装好目前正常   如果下次再坏  换个开关也巨便宜。

网友A:
奸商说:“赚数码之家论坛的人钱。真tm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奸商说:“赚数码之家论坛的人钱。真tm难!"

其实这个尾门可以用遥控钥匙开的    但是必须熄火了才能打开  考虑了一段时间   还是自己动手吧

网友B:
通用好几款小车尾门就没有按键开关,要么遥控、要么车内主驾车门按钮

网友C:
白点的开关有点突兀呀

网友:
原来开关位换挡片,新换的开关装挡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点的开关有点突兀呀

装好根本看不出的   无所谓  白点还醒目呢

网友D:
上点玻璃胶防水更好一点

网友E:
还是换原开关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点玻璃胶防水更好一点

热熔胶效果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换原开关是正道

原开关(某多多)28元    这个我加装的这防水开关1元包邮  4s店我都懒得去问了  估计得过百了

网友:
1:28还是值得的

网友F:
我的是开关电机坏了。直接栓了根绳子在应急开关上连到后座。
要开了拉一下绳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开关电机坏了。直接栓了根绳子在应急开关上连到后座。
要开了拉一下绳子就行。 ...

这样就是多了根尾巴   还要开后座的门   但也是一个省钱的好办法

网友G:
开关选防水的,找找大牌子的,什么ALPS之类的。封胶不要用热熔胶,要用70X硅橡胶,基本可以用到车报废也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选防水的,找找大牌子的,什么ALPS之类的。封胶不要用热熔胶,要用70X硅橡胶,基本可以用到车报废也不 ...

等这个出问题了  就按你的建议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好几款小车尾门就没有按键开关,要么遥控、要么车内主驾车门按钮 ...

通用的还有款有按键不能遥控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好几款小车尾门就没有按键开关,要么遥控、要么车内主驾车门按钮 ...

对的。2021款雪弗兰科沃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