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尘封几年的点焊机控制板,终于利用假期组起来了

楼主(2025-02-08):
这个板子购于咸鱼,有些坛友也买了,买了就扔一边了,我是重度拖延症患者,这一拖就是近5年

组装用了2个2.7V3000F电容,单独12V电源供电,没有用升压板,配脚踏开关,主线35平压接线耳,3mm氧化铝铜焊针。
目前是裸奔状态,电容卖家送的均衡板还没接,充电暂时用可调电源,测量过2个电容压差0.08V,先忽略吧。
试i焊接,效果好像不如其他坛友的好,用0.12和0.15mm镀镍片,默认的B级别4.5.6ms都可以撕破洞。
整个试验下来感觉撕裂效果不理想,或者还是没有掌握技巧,以后再试,下面看图,图片微信压缩,多多包涵

各种焊

图片有点乱,凑合看看吧。
再上一个0.15mm,18ms的,焊接还需要多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较合适的参数

谢谢围观!祝坛友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网友A:
看着配置也不算差。好像脉冲时间长了点,看别人都是2-3MS就能点0.15镀镍。
我用开心果的,2串3000F,12只R8数码管显示A020能点0.15镀镍,就是不知道是2MS还是20MS了。

网友A:
看了下。缺了MOS附近的铜排,补上效果更好

网友B:
点焊效果已经很好了

网友:
看着效果还不错,

网友C:
一直想弄一个电容的点焊机,就是对这个充电有点不了解,电容电压只有2.7V,串起来用也只有5.4V,是不是只能用5.4V的电压给其充电?

网友D:
效果很好了,成本省到极致了!
其实可以板子固定到电容上,还可以进一步缩短连接线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缺了MOS附近的铜排,补上效果更好

两面都加焊了2.5平铜线的。
脉宽4.5.6ms也可以焊,就是感觉没有别人的牢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弄一个电容的点焊机,就是对这个充电有点不了解,电容电压只有2.7V,串起来用也只有5.4V,是不是只能 ...

我是电源调5.4v,限流2-3A充电,不急慢慢充,急的话电流可以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很好了,成本省到极致了!
其实可以板子固定到电容上,还可以进一步缩短连接线的长度!
...

是的,是个好主意。
就是电容的极板很宽,在电路板正面安装位置不理想,我又不想装在反面,反面铜箔是靠过孔连接到mos的,似乎不是最佳状态,不知道对不对。
不过利用铜螺丝传导过来应该也OK的,后期装箱时改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效果已经很好了

第一次玩点焊机,反正默认参数都可以撕破洞,具体好不好还真不懂

网友:
不错不错,动手又动脑,朋友少不了!测了那么多数据,谢谢啦!

网友:
焊接效果不会看,不知道什么样是好,什么样是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是个好主意。
就是电容的极板很宽,在电路板正面安装位置不理想,我又不想装在反面,反面铜箔是靠过 ...

这一段,弄一节铜管压扁当铜带就比较好处理了。

网友:
管子不少板子真秀气,焊笔够粗!是不是搪锡覆铜后电流还能更上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配置也不算差。好像脉冲时间长了点,看别人都是2-3MS就能点0.15镀镍。
我用开心果的,2串3000F,12只R8 ...

开心果的A020是表示2毫秒

网友:
看焊接点挺整齐

网友:
这效果可以的。。。。。。

网友:
看样子不错,导线够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段,弄一节铜管压扁当铜带就比较好处理了。

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