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44.2元的速迈威 三功能手电钻 到底成不成

楼主(2025-02-08):
样子如图,过年没事看多多上打折就买了一个21v裸机  外观还成  没有异味  就一个裸机头和一个说明书

1.三功能换档流畅度凑合,但是25档换档时明显的有卡档问题就是那种卡在那个不上不下的位置,需要用手拨动到实际档位上,由其是15档以上是更加明显,档位确认不流畅
2.转速虚标太严重,幸好我有测速器,客户说标签贴错了,但是我看已确认的订单,好多人发图也是2500转的标签,感觉这东西就不可能贴错,8000多单难道一错再错不停的错吗,1档下转速400转,2档下转速只有1500,客服说1500转也有150牛米扭矩,有大神买过没,我想求证一下到底有没有150牛米的扭矩,或者这玩意真实扭矩到底是多少啊
3.别的都还好,那个夹头特别逛荡,感觉还不如单买的4块5的

估计国产也就成本压缩成极限了,作工也就这样了,求大神指导一下这个真实扭矩能达到多少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无刷的,纯铜的。。。
我四十多买了个手大艺的裸机(坛子里拆过),感觉亏大了

网友A:
这种是棘轮夹头,是最好的。比4~5块的好多了。扭矩肯定没有150牛米,有50牛米都不错了。

网友:
带棘轮夹头的电钻应该有轴锁,这种夹头需要手动拧紧下,比普通夹头锁的更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棘轮夹头,是最好的。比4~5块的好多了。扭矩肯定没有150牛米,有50牛米都不错了。 ...

是啊  我也感觉貌似没有150nm 才1500转  50多nm我就退了  感觉一般啊  没有我打黑的米沃奇手感好

网友:
看着换不错,像无刷电机。

网友:
果然还是奸商厉害。

网友:
电机功率不明确,转速这么低,高速档位扭力有可能超过20N,则低速扭力x3,,,高速扭力150N绝对不可能,有的话我把电钻打成粉喝进去。

不过电钻也不需要那么大的扭力,你这个又没副手柄,99.9概率没有电子离合,扭力大不是好事,很容易拧伤手,实际使用时,你也得注意别把自己手拧伤了。
一般超过25N,单手就握不住了,打孔卡死时,就很容易拧伤手。

网友B:
现在的厂家也是没办法了,不虚标参数就卖不出去。那个客服明显在胡说八道,1500转时仍能达到150牛米,可以算算此时的功率看看,功率=扭矩*转速/9550=150*1500/9550=23.5千瓦,这可能吗?他知道99.99%的人买回去也测不了扭矩,可以放开胆子胡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厂家也是没办法了,不虚标参数就卖不出去。那个客服明显在胡说八道,1500转时仍能达到150牛米,可以 ...

我觉得也是,因为大众也买不到扭力测试机  所以现在转速大家还能花个30买个仪器测一测,扭力的话 商家现在就是各种百牛米反正谁也测不了

网友:
能到50扭  我都不太相信

网友:
人家包胶,他这包碳纤维。你赚大了。

网友:
先不说手持类充电工具能不能做到150N.m
就算能做到,也超出了手持的极限,不能称作安全工具。

网友:
你这电池有50AH??

网友:
夹头缺失不错

网友:
如果真有宣传那么强,赚到了

网友:
同款 我是39米入的,自己做了一个10节的电池,总体来说 家用够了,干活不行,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
一般都是虚标很严重

网友:
夕夕单日常价 裸机电钻32.5 裸机带冲击39.2

网友:
不拆开看能看出来个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