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金士顿DT50/32G求助 掉盘后写保护

楼主(2025-02-08):
金士顿DT50平时很少使用,经常在文件传输过程中掉盘。然后就杯具了,显示优盘写保护。
主控为群联PS2251-07-v,闪存为AD3A18030050 - Hynix(海力士) H27QDG8M2B [TLC-16K],从网上找了几个工具量产终于给干不识别了。哪位大神指导一下,给个短接方法谢谢。

网友:
速度 应该非常感人

网友:
短接红色框中2个点即可

网友:
好像2251-07没有这个闪存的固件,折腾不了

楼主:
谢谢。我目前有点头绪,折腾玩呗。

网友A:
  我也有这样一个主控板被干废了

网友:
看了一下主控,这个很金士顿我有一个4G的到现在还找不到量产工具

网友:
相同故障,相同品牌,2251-68,应该是硬件有故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目前有点头绪,折腾玩呗。

徒劳无功,而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样一个主控板被干废了

贴上东芝 tosp封装颗粒,稳量产

网友:
海力士无解,换东芝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