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子秤上这个金属条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5-02-08):
10块钱买的电子秤坏了,拆开看看,找到这么一个零件,猜测是一个杠杆,压力变化的时候电阻会改变,然后通过一个牛屎输出到液晶显示板。但是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不会变,是不是想错了。

网友:
也可能是电容吧

网友:
这种形变很小的,怎么测出变化量

网友A:
不像是压力传感器。

网友:
这种像是压敏元件,还要连接放大电路,这东西也坏了吗?我是猜的,我也没拆过和没见过这小东东。

网友:
可以理解为压力传感器, 不同质量引起不同电荷变化,DA变换后单片机计算显示。

网友:
就一个压力传感器,上面贴的是应变片,买一个还不如买个电子秤

网友:
形变传感器,核心部件

网友:
求大神科普

网友:
10元的  小东东   都是高科技啊

网友:
传感器。买新的吧。

网友B:
大哥,你怎么把这个给拆了,拆了就不能称重了

网友:
应该是压力传感器

网友:
压力变形传感器

网友:
别量电阻,你量电压试试,原理上讲,这玩意和压电陶瓷类似。
不过一般的表估计量不出来,就像楼上说的,应该是还有放大电路配套的。

网友:
电子秤工作原理,主要是基于传感技术的发展,来实现对对重力载荷的测量。
下面以电阻应变式传感器对传感技术原理进行简单的介绍:弹性体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变形,使粘贴在它表面的电阻应变片也随同产生形变,电阻应变片变形后,它的阻值将发生变化,再经相应的测量电路把这一电阻变化转换为电信号输出,从而完成了将外力变换为电信号的过程。而测量该形变的电阻值,主要通过惠斯通电桥进行实现,通过对电阻值测量,来检测形变与重力载荷的关系,从而获取物品质量的计算。

网友:
好像变化值是很小的

网友:
电阻应变片变形后,它的阻值将发生变化,再经相应的测量电路把这一电阻变化转换为电信号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压力传感器。

应变片式压力传感器,  就是铝块上贴的这个黄色方块薄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怎么把这个给拆了,拆了就不能称重了

其实无所谓的,会弄这样也能用。

应变片式压力传感,其实就是照片里那个黄色方片薄膜。

它贴在形变金属上形成传感器总成。毕竟这个形变体有要求,贴也有要求,所以贴好了卖比直接买应变片更适合。

平时使用时候也是一套,应变压力总成加AD一起购买,各家也在总成和AD上做手脚。如果都是黄膜反到没手脚可做了。  这就是大地磅传感器不通用的缘故,不是说应变有差异,其实应变里还有板那个板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