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血压计怎么校准

楼主(2025-02-08):
老父亲高血压很多年了,老人家每天都坚持测量血压并记录下来,20年记录了好几本了,还前后对比研究,一旦发现数据偏差较大就会要求换一个新血压计,所以积攒了一堆淘汰的血压计。我也不知道这些血压计到底准不准,因为血压这个东西,同一个人前后几分钟测量都会变化。
有没有一种参照东西可以用,不说多么准确,至少可以对比两个血压计的差别。

网友:
你到当地 计量院/计量所/计量局里去,他们有标准器,一般对民用的这些血压计有类似于惠民活动,免费校准,你和检定员说下 看看能不能标定下。

网友:
电子血压计本身就有误差,只能用机械的测量,心里有数,自己加减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校准

网友A:
医院的是可以免费校准

网友:
你想要的"不说多么准确,至少可以对比"这样的东西只有水银血压计。但是重点在这里,你需要将血压计调整到手动模式,即按开始后血压计打气到你设定的压力值并保持不再自动放气,这个时候你将水银血压计串入压力管路看压力值是否和显示的水银柱通过换算是否一致,前提是你能进入这个手动模式,根据我的经验一般素人很难进入这个模式,并且有些厂家没有这个模式。所以很多人会尝试在动态测压下使用水银校准,那是不行的

下面讲动态测量,有一种模拟器要NIBP simulator是一种专业设备,一般生物医学工程部门配备,检测一台血压计分分钟的事情

在我看来楼主询问上面的问题,无非就想修理血压计而已。通常我是不建议修理血压计,因为素人是没有压力标定物用做校准,但是很多素人手痒,所以我就说说那些己所能及的建议,使用原装袖带,不要使用那种橡皮的,因为长时间使用后橡皮粉末会阻塞气泵及电磁阀,定期清洁电磁阀、气泵电机、电机头部等部位,并检测袖带的密封性能,若有泄漏更换。若进行了上续操作依然是不准确那就更换压力传感器,通常很难买,但是也是能买到的,给那些学有余力的素人玩玩。更换完压力传感器通常不需要校准,因为压力传感器出厂的时候已经标定过,但不排除某些国产神货玩出格,我只说通常一般情况,若遇到特殊的厂家那只能怪厂家勿喷我

网友B:
个人很难校准,可以拿去当地的计量局校准,但要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医院的是可以免费校准

可是护士长退休的亲戚告诉我要去计量局,说医院的也是拿去计量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很难校准,可以拿去当地的计量局校准,但要收费

计量局只给你计量准不准。计量不准就不通过,建议报废,谁还给你校准?看来你是想多了

请将计量和校准分开,计量是计量,校准是校准,计量要收钱,校准同样也要收钱,换句话说校准了不通过还是要收钱,哈哈。。。割韭菜爽的很

网友:
楼主无非就是想自己修血压计,清洁内部电磁阀,清洁内部气泵,更换压力传感器,如此而已,不要想校准了,一般素人是没法弄得

网友:
楼主无非就是想修血压计而已,建议清洁电磁阀、清洁气泵更换压力传感器,若还不行直接丢了吧。
最后若还想折腾就寄给我吧!我有校准的设备,运输费你出,免费给你校准

网友:
还要校准吗?家里有个十多年的了,一直在用

网友:
要设置进入工程模式,矫正静态压,11年在医疗设备公司做这个,用福禄克的无创血压模拟器4,5万,自己折腾就算了,没有稳定的气源、压力计。

网友:
找当地的市监局,血压计检测归他们管,并且对于像是医院、诊所之类的营业、营利性机构,血压计是强制检测项目,可以免费检定的。
如果想做对比监测,其实可以考虑能把数据同步到APP的智能型产品,每次量完自动记录。
另外前一段有新闻说广州可以刷医保买华为的某款带血压计功能有二类医疗器械认证的手表,感觉后续这政策很可能全国放开,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计量局只给你计量准不准。计量不准就不通过,建议报废,谁还给你校准?看来你是想多了

请将计量和校准分 ...

我搜了下收费标准,确实有检定,测试,校准三类收费,但是只搜到国家计量院的,收费标准吓人,血压计类的最便宜也要900一项,不知道地方上具体怎么收费,如果这种收费,家用直接换新即可

网友D:
电子血压仪一般就参考参考,个人还是相信水银血压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血压仪一般就参考参考,个人还是相信水银血压计。

现在医院都电子了,有什么信不信,水银灯的时间久了也要校准的,而且血压如果自己经常测量,只要自己纵向比较即可,偶尔去医院测一下作为参考值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搜了下收费标准,确实有检定,测试,校准三类收费,但是只搜到国家计量院的,收费标准吓人,血压计类的 ...

我本人就是医院出来的,一直就是从事医疗设备检测,难道还骗你不成,家里就有楼上那位兄弟说的福禄克模拟器。非商用没必要检测,真觉得不准了直接换就可以了。通常在我看来这种电子血压计是耗材,属于抛弃型,没有必要维修,但是对于坛友想玩玩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电子血压计,有的偏高,有的偏低,只有用水银血压计对比测一段时间就有数了

网友:
家用电子血压计的准确度有多准不得而知,就是医院的电子血压计之准确度也难说,测量几次每次的读数都有差异,水银血压计也只是由操作者说多少,同时测量时,不同的操作者报出的血压值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