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用料不错的VGA-CVBS视频转换器

楼主(2025-02-08):
大家新年好,今天拆一个年前买的VGA-CVBS视频转换器,个人爱好经常调试CRT设备,需要一个HDMI或VGA转换模拟复合信号的装置,在某宝上找了半天发现了这个,用红包17到手。供电是传统DC头,用着不方便,所以拆了顺手改一个Type-C供电,大家看看做工用料如何~

公版外壳,VGA支持环出功能,同时支持VGA-S Video+CVBS信号输出,5V供电

5V供电接口,贴纸下面是一个洞

另外一侧的按钮可以调试画面参数,比如增减亮度,调整位置之类的

核心集成电路为FSC1979,没查到datasheet
另外发现板子上本来该用电解电容的焊盘被独石电容取代了,有意思……

改造一下接口,完活~

网友:
不错,要是带HDMI接口更好,现在的显示器大多有高清接口了

网友:
还带S端子,看来应该是以前的库存品了,不然这种做工不会这么便宜。

网友:
功能还挺多的。

网友:
只有在调试设备时还用得上了
以前单位转液晶投影仪经常用到

网友:
现在视频接口很多种,VGA很老了,现在是HDMI,DP口居多,有时候找个转接口很难啊。

网友A:
留的孔位是老式的USB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的孔位是老式的USB3.0?

看板子上丝印,应该是个开关吧

网友:
买个香水电源或者C口的充放一体小板,再买块大小合适的软包电池,直接在内部集成上5V的供电,用的时候直接用,免得还得再多连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的孔位是老式的USB3.0?

是个多位拨杆开关,用于调节NTSC、PAL啥的,我这写进程序了,可以按键控制所以就没出料

网友:
以前使用过,性能不错

网友:
没什么用了

网友:
这玩意我好像还有一个不知道丢在哪里,改天拆出来看看是不是和你的一样

网友:
转换视频的,不错

网友:
现在都是HDMI呀,为何楼主还要折腾VGA转CVBS?

网友:
这种转换器10多年前还有人使用,现在早就沦为电子吃灰货了

网友:
你买得够便宜了,我用红包也25元还多。----
拆个AV转VGA转换器并改进加散热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不知道你的工作是否稳定,我的改进后才稳定了。

网友:
做工用料都还行

网友:
电视盒子是吗

网友:
做工不错,库存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