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Geonaute法国气象站发射终端拆解

楼主(2025-02-08):
闲来无事,把十年前买的法国气象站拿出来研究一下,把终端和室内主机放在一起的情况下,两者的显示温度基本就相差0.1度左右,有时数据一致,有一个放了十年的全新主机现在拿出来的测试数据就比用了十年的高0.4度左右,整体感觉温度计应该还是比较准的,把终端进行拆解,不清楚这用料算中档还是高端的,目前还有什么品牌温度精度高的产品可以推荐的,请专家们点评下!谢谢! 顺手赏点家币吧,总感觉不够用,经常进不了拆解区!感谢!

网友A:
我也有这个,分析了协议。
自己写了一个程序接收。放在室外,室内接收
现实在数码屏上
是模拟信号,433还是315的
现在不用了,因为距离短
现在用小米蓝牙,也是放室外,然后用 esphome接收和显示
基本就是配置生成代码,很简单
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分析了协议。
自己写了一个程序接收。放在室外,室内接收
现实在数码屏上

这款温度精度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推荐吗,温度精度更准的,用料好的,单主机的款式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温度精度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推荐吗,温度精度更准的,用料好的,单主机的款式也行 ...

现在用小米蓝牙,放室外
室内用 esp 板子,用 esphome 程序框架简单配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专业设备啊
右边是主机,发射433的信息给终端接收?
信息采集是从哪里来?

网友:
成对的不错,臭鱼的都是只有主机!

网友:
这东西不错,没想到还能自己写程序与这个匹配呢

网友:
我用小米花花草草,装一个芬妮制茶的外卖瓶DIY的壳里

网友:
一个温度计

网友:
这类仪器,每年都得进行校准检测

网友:
下面那个白色的是什么

网友:
中文 YYDS

法国气象站

网友:
家里用一般数显温湿度计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B:
这个好像看到过坛友也发过帖子

网友:
新奇的东西构造好

网友:
没觉得法国的东西质量有多好。

网友:
我在窗外挂个水银温度计好几年了,冬夏早晨看的多些,有时天黑看不清楚,不知电子温度计能否抗住-20的低温环境,早也想升升级

网友:
看着很高端得样子

网友:
中国制造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看到过坛友也发过帖子

这款好象没有其它人发贴吧,要是看到,发链接上来,我也看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