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得力9912碎纸机 大齿轮怎么拆解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5-02-08):
得力9912碎纸机 大齿轮怎么拆解求大佬指点~

网友A:
那需要拉马,抓住那两个空,把齿轮从轴上拔下来
没有拉马可以自制简易的,找两个螺丝能拧进大齿轮上那两个圆孔的,然后配合一个杆,连在一次,以轴为支点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需要拉马,抓住那两个空,把齿轮从轴上拔下来
没有拉马可以自制简易的,找两个螺丝能拧进大齿轮上那两个 ...

谢谢!!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
轴上有个卡簧,平口螺丝刀翘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