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Seek写代码的超强助手,Wincupl编程GAL16V8体会

楼主(2025-02-08):
我用Wincupl编程GAL16V8,虽然简单,但是技术很古老,资料很少。我还是在DeepSeek的帮助下调整了一晚上,很多细节问题,如果在以前,查技术会把人累死,PIN与编号之间确实空格也会报错。下面是写好的代码,编译通过了。其间出现PINNODES    number10-19,与物理编号重复,也是根据错误提示进行,通过DeepSeek修改的.

Name    3bitadder ;
PartNo   00 ;
Date     2025/2/7 ;
Revision 01 ;
Designer Engineer ;
Company  zmc ;
Assembly None ;
Location  ;
Device   g16v8a ;

/* *************** INPUT PINS *********************/
PIN 2    =       A0                  ; /*                                 */
PIN 3    =       A1                  ; /*                                 */
PIN 4    =       A2                  ; /*                                 */
PIN 5    =       B0                  ; /*                                 */
PIN 6    =       B1                  ; /*                                 */
PIN 7    =       B2                 ; /*                                 */
PIN 8    =       Cin                  ; /*                                 */

/* *************** OUTPUT PINS *********************/
PIN  12   =         S0                ; /*                                 */
PIN  13   =         S1                ; /*                                 */
PIN  14   =         S2                ; /*                                 */
PIN  15   =         Cout                ; /*                                 */
/* *************** PINNODES    number10-19*******************/
PINNODE  17 =   C1              ; /*                                 */
PINNODE  18 =   C2                ; /*                                 */
PINNODE  19 =   C3             ; /*

/*****************EQUATIONS**************************/
S0 = A0$B0$Cin;
C1 = (A0&B0)#(A0&Cin)#(B0&Cin);

S1 = A1$B1$C1;
C2 = (A1&B1)#(A1&C1)#(B1&C1);

网友:
这个是够古老的,protel99支持这个器件编译,20年前用过这个器件,不知道AD现在还支持不支持

网友:
程序员瑟瑟发抖

网友A:
直接写出要求让它帮你弄的?

网友B:
请问DeepSeek可以从哪里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DeepSeek可以从哪里弄?

电脑网页版,手机应用市场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写出要求让它帮你弄的?

提出确切要求,不合适了提出修改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