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充电器怎么给这种保护板充电

楼主(2025-02-08):
想利用手里现成的东西做一个2串电池,充电器是充满自停那种,输出3脚,中间对2变都是4.2v,测2边是8.4v那种,看这种保护板是充放电一体的只需要输入8.4v,可不可以接3条线出来呢,

网友:
这种我也买了。直接从电芯那接三根线出来对应就行

网友:
这个板是大电流的

网友:
自己做个充电座,绕过保护板充电。

网友:
平衡充的话中间脚接4.2v焊点不就行了

网友:
充电器要量一下电压是不是4.2V的哦

网友:
7.4v充电器不能用。

网友:
充电器是两节电池分开充电的

网友:
充电器输出是7.4V的,充不了8.4V

网友:
这个电压不对,充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