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风力计拆解:BENETECH GM816

楼主(2025-02-08):
看到别人玩无人机,有点想要一个,于是闲鱼看了下,
百来块发现是小孩玩具,不行,
3百多块开始无刷电机,可以,买了一个回来,发现是wifi图传的,只能飞300米左右,app距离虚标得厉害,不行,挂闲鱼亏本出了,
听说大疆精灵3a可以,吊打千元杂牌机,于是闲鱼逛了几天,850元搞了台精灵3pro,双电,带包。到手后试飞,真的可以,指哪打哪,云台防抖,拍照都挺ok,准备就留着用了。
结果有一天一大早飞,老婆说吵死了,楼下都听得很清楚,小心被投诉,这时我留意,才发现真的大声,跟路边施工一样响,想偷偷拍个美女近照估计不行,挂闲鱼又亏了邮费买了。
最后,1250元买了大疆mini2,结果二手货,云台拍视频居然有水波纹果冻现象,视频一扭一扭的,实在没有应用价值。
又搞了个mini3,贵多500元,1750元,发现实际上没有太大提升,就是晚上拍照跟视频好些。
期间一直看无人机视频学习,最后,针对mini2,买了减震胶,买了电机回来换,发现mini2的水波纹似乎被我修好了。

然后的然后,无人机有抗风等级,mini一般都是5级风,所以得有个风力计吧,然后又买了个风力计,买了好奇拆开看看,
所以,前面都是废话,重点是风力计的拆解

楼主:
有点奇怪,顶部转动的风扇,跟主板没有任何链接。靠近风扇有个元件看起来像是电感。
不懂它是怎么抓取数据的

楼主:
无底洞,现在手头有mini2跟mini3。
只是拍拍照跟视频,没有商业需要,如果mini2修好水波纹,打算留个便宜的mini2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奇怪,顶部转动的风扇,跟主板没有任何链接。靠近风扇有个元件看起来像是电感。
不懂它是怎么抓取数据 ...

转动部分有磁铁,电感可以感应电压

网友:
风扇一转一个信号(如果每个叶片都能送出信号会更精确一些),根据采集到信号的间隔时间算出每秒几转,就可以大概算出风速了

网友:
原来内部就是这样的,挺简单

网友A:
更想看楼主的飞机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脉冲计数的原理

网友:
这风力计简单了

楼主:
上飞机图。今天风大,没有太阳,还无法完全确定是否修好水波纹。如果mini2修好,我可能留下mini2,把贵多5百多的mini3转出去。毕竟只是拍拍,没有摄影硬性要求。其实主要是没有这么多闲钱。

网友:
更想看楼主的灰机拍的美女

网友:
内部就是这样的,挺简单

网友:
以前在生产企业用过热偶探头的风速计,比较灵敏。先开机,旋转90度打开探头保护罩稳定读数再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想看楼主的飞机

我发图了,但是似乎还在审核中

网友:
测量精度如何?

楼主:
没有其它对比,不清楚。不过轻微的小风吹不动它。比较明显的体感风才可以吹动。用暴力风扇怼着它吹,12级风也能测出来

网友:
扇叶应该带磁,划过线圈产生电信号,赫兹转为风速

网友:
我已经是第二次看到这个板子了,虽然不是同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