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P4056充放电模块的缺陷

楼主(2025-02-08):
最近老头子的充电理发器坏了,打算用TP4056充放电模块改造一下。原来是2节镍镉电池,准备改用锂电。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无奈
装好后试机,一推开关,马达抖一下就没反应了。插充电器后马达能正常工作,拔掉电源还能继续正常工作,但重新开关后依旧是马达抖动一下就歇菜了。
以为是是这个模块不良,换了几个故障依旧,改装失败。后来咨询了店家售后技术,隔天跟我确认不能带感性负载。
这模块很多坛友都有用过吧,算不算是TP4056充放电模块最大的BUG呢

网友A:
短路保护了。这款保护板的最大工作电流只有2A。
可以自己并联8爪IC降低导通电阻用以扩流

网友:
电池加个保护板,直接从电池保护板上出就可以解决了吧

网友:
如果确认是感性负载的问题,可以在电机上反并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保护板电流太小了……

网友:
保护作为了,这小板我也有

网友B:
弄不明白你这样接线所谓为何?4056直接带电机?你知道电机启动电流多大?超过1A,你4056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
这不是缺陷,你换个大的保护板试试

网友:
感觉不是缺陷,这小板不是带电机用的,你这是小马拉大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短路保护了。这款保护板的最大工作电流只有2A。
可以自己并联8爪IC降低导通电阻用以扩流 ...

我买的店家说最大1A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保护了。这款保护板的最大工作电流只有2A。
可以自己并联8爪IC降低导通电阻用以扩流 ...

哪家的4056能上2A电流?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店家说最大1A输出

4056太杂了,本来正品的TP4056最大就1A,市面的很多4056还达不到1A呢

网友:
关键是你咋接的?

二○二五年二月八日

网友:
保护板的锅,这个保护板挺鸡肋的,等他截止锂电池就过放了,折中的办法是输出端加电容

网友:
楼主,我很佩服你

电池直接接剃须刀,另外并个充电电路即可,简单,成本最低,可以参考几块钱电动螺丝刀电路。

网友:
不是4056的锅啊,保护电路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有些人把题都带偏了!4056是充电用芯片,跟它没有关系。关键是8205才是放电保护,焊接水平好的话,在上面再并几只就行了……

网友:
启动电流太大,充电保护一体板过流保护了。可考虑自带保护板的电池,加4056充电模块

网友:
电推剪不能串保护电路的。

并上当充电电路可以。

首先电机起转电流就非常大,标称工作电流百毫安的,启动电流轻松破2A时间非常短,全新的电机最好用带记录的方式看,就一个尖,电推剪的两侧止点扭矩更大。。这是因为偏轴和拨叉之间的奇葩角度引起的,会瞬间加重启动电流,一般的保护电路至少标到3A,峰值奔4A左右才是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不明白你这样接线所谓为何?4056直接带电机?你知道电机启动电流多大?超过1A,你4056输出电流多大? ...

电推剪电机工作电流都不到1A。。   厂家的数据空载也就是百十毫安,你就按两百毫安算肯定错不了。没比这个数高的。

但是启动电流即使空载,1A可挡不住。   如果带上刀板赶上偏轴在两侧,那启动电流就是地狱,直接奔4A飘,破3A都坦坦的。。

所以楼主都不用等最大锁死转矩就已经超流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