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睿仕通便携式5.5" LCD电子放大镜开箱试用(MicroScope RST-XWJ-1000)

楼主(2025-02-08):
以前有TX拆解过:MicroScope数码显微镜拆解

日前在多多143RMB拍了一套,到手开箱试机.......

不得不说,包装盒挺漂亮的,1-1000倍,10MP,即是1000W像素?MicroScope......

三无产品,说是出口型

...

中英文两本说明书

大字体,难道是专门为老家伙们设计的吗?

单薄的支架

网友A:
拍几张看看效果

网友:
效果图呢,来两张。

楼主:
塑料底板,附送一根TYPE-C数据线

支架可以上下调节,左右都有一个调节旋钮,上下移动是很丝滑

正面按钮,功能挺多,可以摄像、拍照(截图)、连接电脑查看,等等。

带8颗LED补光灯,镜头很小,孔径不会超过3mm,这也导致视野很窄

拿出一块2000年左右的VCD解码板

镜头距板子的高度不超过4CM,这个距离,焊接恐怕会有点勉强

印字,清晰度可以,放大倍数也行

网友:
原创内容,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楼主:
塑料底板,附送一根TYPE-C数据线

支架可以上下调节,左右都有一个调节旋钮,上下移动是很丝滑

焊盘...发现视野太窄了,想看稍大一点的区域都不可能,糊的,也许就是为了放大局部设计的。

当年大名鼎鼎的CL680,俱往矣~

电阻

LED

最后看一下美工刀片

刃口,不知放大到多少倍,反正是最大的了

罩起来,不,还是装回盒子里吧

这个台式的已经吃灰很久了,占地方

这个29块钱的头戴式很实惠......
好吧,其实用到放大镜的机会也不多,纯当备用吧。

怎么样,143块钱的电子放大镜,留下还是以后DIY一个大视野的,甚至齐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几张看看效果

有的,后面发出来了

网友:
没什么用 画面变型的,不实用

网友:
我喜欢外接显示器的,接个4K的大屏显示器,爽歪歪。。。

网友:
以前想买过,后来看它的焊接距离有点短呢

网友:
视距太短,不利于风枪

网友:
接显示器就好了

网友:
其实做精密焊接的都用显微镜了,而不是放大镜,楼主买的这个放大镜带高清摄像头,一般情况下使用是很好的工具。

网友:
还是电子显微镜要更好一些吧,,

网友:
感觉这个也就是留看东西用的 也就是个玩具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修手机的、修液晶的,一般都用三目体视镜。这种间距太小,无法下烙铁。

网友:
还是光学直视放大镜自然一点!

网友:
玩玩而已,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