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绿联ASM1153E芯片的USB转SATA易驱线 附与其他品牌的的对比

楼主(2025-02-08):
坛友几年前拆过,我这个版本新一点,2024年出厂的,版型细微差别
坛友拆解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51

全貌

正面

背面

外壳采用卡扣固定,很好拆

主板全貌

主芯片 ASM1153E

普冉P25D40SH SOP8 闪存

背面,很大的晶振

跟以前买的1153E转接卡对比下

背面对比

这款用的小贴片晶振

T25S40存储芯片

网友:
不错了,24年的还能见到1153e

网友:
绿联还算不错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绿联的数码产品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A:
这个插3.5寸硬盘应该要外接供电吧。

网友B:
做工还算好一些,但是这东西不是能用就行吗

网友:
做工还行的

网友:
我买过三根,其中两根出现写入时正常,读出的文件却不行,最后装机器上测试,发现是写入的文件就已经错了。损失惨重。丢失大量宝贵数据。

网友:
绿联的1153买过两个,配个好点的2A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后来吃灰了。
还是移动硬盘盒好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插上12V电源挂台式机硬盘用,话说现在500G台式机硬盘是真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还算好一些,但是这东西不是能用就行吗

长期使用的话稳定性有点区别  临时用用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3.5寸硬盘应该要外接供电吧。

需要外接12V的电源

网友:
买过绿联的type-c拓展坞, 买五个,坏了俩,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2025-03-22):
看上去确实绿联的做工要好些。

网友:
绿联的看上去还不错,回头买一根

网友(2025-05-04):
为什么我的1153e报希捷XY健康故障
换了个杂牌健康变绿

网友:
礼貌请教楼主一个问题,看起来绿联的是12V降压到5V缓解USB供电不足的问题,那只插12V不插USB,12V和5V供电都有,3.5寸机械硬盘会不会起转呢?想在NAS上外接机械硬盘,万望解答,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个差不多的不知道啥品牌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