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36V水壶电池,看有没有抢救的必要!!!!

楼主(2025-02-08):
最近在闲鱼上收了台电助力车,将电动套装改到自已的车上。

改装还行,就是随车的水壶电池放电能力太弱了。

买成600多,原车是个杂牌,套装改到了喜德盛的山地车上了。骑行还不错,只有助力模式没有油门。
电池不行了,掉电很快,放电能力差。测试了一下5A放电情况下,几分钟就保护掉电了,40V放电接负载就到35V了,内阻有几欧了
用1A放电也只有10多分钟。不过在助力模式下还是能骑20多公里的。

拆,看能抢救一下不了。

拆下所有螺丝,电芯加保板抽出来了。

看着还有质量控制,不算太差。

顶部的保护板和电量显示。

底部的接口。

点焊质量不错,是10S4P结构,原来估计有8AH时

测了一下每串有3.94V的样子,还比较均衡。

结构很紧凑,三个单元有定位卡,分别是14节、14节、12节
中间有一串4节分在两个单元上,接线还比较麻烦。

拆出来就这样,要换电芯很麻烦,需要点焊机和专用的点焊片。
结构比较凑,还是改成后货架供电,用成品的方形电池了。

保护板应该还能用,接线是按照电池位置来的。
一边是B- B1 B3 B4 B5 B9 另一边是 B2 B6 B7 B8 B+

用万用表接1欧电阻简单估了一下内阻
单串3.94V接1欧的电阻,电压掉到3.74V
4并的内阻有3.74*0.2有700~800毫欧了
估算单个的内阻的2欧以上了,确实放电不行了!

网友:
电池不行那不完蛋了吗

网友A:
这水壶电池安装在自行车上,显得很小巧;但是最好买那种长方形的电池,放在后座上,或者挂在大梁的位置;坛里有那种铁塔电池在卖,可以考虑一下;你这些18650电池内阻都2欧姆,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水壶电池安装在自行车上,显得很小巧;但是最好买那种长方形的电池,放在后座上,或者挂在大梁的位置;坛 ...

水壶电池也不小巧,比较笨重。还很显眼,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那是个电池。
后座电池可以装包里,低调,可以用各种型状的电池。

网友:
寿终正寝了。这种分容得比较理想的,到报废都没有很大的压差,内阻同时增大,说明已经压榨到了它最后一滴精血。
有些电池就不行,某粒老鼠屎打坏了一锅汤,这样的倒是还可以抢救一下。

网友B:
电动套装怎么改装的说说呗

网友:
我以为是个充电水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套装怎么改装的说说呗

找我之前的贴子,改了好几个了

网友:
建议更换长方形电池包吧,这种圆形的改装麻烦

网友:
还以为是烧水的,原来是电池。

网友C:
车子的电机在什么位置,没看到后轮有电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子的电机在什么位置,没看到后轮有电机呀?

前轮电机

网友:
买了旧助力车就是折腾的开始,后续还有的折腾

网友:
买电芯自己重组吧

网友:
重新DIY一个吧

网友:
带个照明灯,音响啥的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
我组了个32140真好。。后面又买了21700要给朋友 的自行车用。

网友(2025-03-24):
我也是这款水壶电池助力车,2016年的,亲戚不要了送给我了,续航只有10公里了。开车出去旅游带着它买个菜取个快递,还能前后筐各驮一10升提水袋。也不怕丢,也不怕淋。连自骑带电动也挺顶事。即使遇到查车,没收也就没收了。

一直琢磨怎么换电池,今天看见你的帖子感觉自己换不了,太复杂了,亏了没有先买点焊机再拆电池。不如买个二手36v或者48v的滑板车电池放在后面。

总之,还在琢磨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