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ypec插座飞线并联安卓micr插座大家谈

楼主(2025-02-08):
typec插座飞线并联安卓micr插座不知数据线是否可以正常正常使用和刷机,
刚拍的typec母座带d+d-准备飞线并联在酷派平板上面,就是二个插口都能用。(主要是micro线稍动一下就不能充电,还有就是这个插座不好拆)。
有试过这样改动的没有。

网友A:
你的想法可行的。
给你分享一个micro数据线,1米的2块3,真数据线,我买两次了。红包用不掉时可以撸根试试,对于那种母口触点过劳没弹性的有奇效,比如说你A口插不紧,用他就能插紧。我不太会用文字描述,反正你买回来和垃圾线对比一下插头,看下里面空间的厚度就知道了。但不建议用在你比较贵的充电头上,我前几年就是因为用了这种充电线(优化下来8元左右),然后那个头子插别的低价线时,就不能过大电流了,母座触点弹片应该是变形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27424083386
现在买这些线就像买彩票一样,A口里面薄得很,不适合用在老旧母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想法可行的。
给你分享一个micro数据线,1米的2块3,真数据线,我买两次了。红包用不掉时可以撸根试试 ...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看。

0元买了红包正好2.6,二根。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看。

买的二根应该没有买错吧,不是光充电的吧,可以传数据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买的二根应该没有买错吧,不是光充电的吧,可以传数据吧。

拆板往上撬时夹住摄像头后把上盖接开了再安装时线搞断了,反正从来没用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板往上撬时夹住摄像头后把上盖接开了再安装时线搞断了,反正从来没用过。 ...

刚才将线插上后用尖钳将母座夹了一下,稍微近一点了。